好盈科技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5-10-21):
我提个问题:电源的联线留得太短了!我明白加长5cm可能要增重5克,但是如果你不需要过长,你可以剪掉啊,但是如果不够长,那只有焊接加长了,我就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好盈想到的都是电直用户吧?
还有问题,我买的电调在我测试时,发射信号没有(关掉发射机)后,电机减慢,2秒钟后电机关闭,控制信号恢复(打开发射机)后,电机恢复正常运转。但是今天将电调装在飞机上后发现不同了——一旦发射信号没有后,电机停2秒后马上全速运转!太恐怖了!直到控制信号恢复后,电机再度受控。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谁能告诉我。感谢!感谢!

网友:
正常,我手上的无刷电调都是这样的

无信号的时候过一会儿会狂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提个问题:电源的联线留得太短了!我明白加长5cm可能要增重5克,但是如果你不需要过长,你可以剪掉啊,但是如果不够长,那只有焊接加长了,我就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好盈想到的都是电直用户吧?
还有问题, ...

首先,谢谢您的建义和意见:
是的,确实可能有时会出现您目前遇到的现象(但是可以肯定,狂转时间不会太久,出现机率也不是很大,这个和接收机的质量有些关系),也确实如楼上朋友所言,基本所有电调都有这个问题.也不必太过担心这个问题,现在的遥控器质量都不错,超过几秒钟无信号的机率非常低。
之前我们的保护方式是:如果无信号后,停止,即使信号正常,也不再受控,当时就是考虑这个问题,但公测很多模友反应,这种方式不好,所以改为现在目前这种方式,因为现在这种方式比较方便救机,后续我们将致力改善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但是,我用同样的设备,为什么装在飞机上和测试时的结果不一样呢?测试时挺好的,是不是接收机上多接了几个舵机会有不同的结果?测试时只有一个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同样的设备,为什么装在飞机上和测试时的结果不一样呢?测试时挺好的,是不是接收机上多接了几个舵机会有不同的结果?测试时只有一个舵机。

这个和多接几个舵机还是没有关系的,和环境有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多接几个舵机还是没有关系的,和环境有点关系。

难道是“风水”问题?

楼主:
在我测试电调时,一旦控制信号消失,电机的输出马上减弱,2秒后停止转动,然后电调发出“嘀——嘀——”的声音,设想如果是飞机失控坠机,这样的功能是非常有用的:螺旋桨没有疯转,就可以避免桨和机身损坏,同时电调发出声音可以指引你尽快找回机机。我是非常想有这种功能,为何电调装在机机上就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测试电调时,一旦控制信号消失,电机的输出马上减弱,2秒后停止转动,然后电调发出“嘀——嘀——”的声音,设想如果是飞机失控坠机,这样的功能是非常有用的:螺旋桨没有疯转,就可以避免桨和机身损坏,同时 ...

同意楼上的,无信号时电机疯转,只会加速飞机的坠毁!!

网友:
好像是接收机的问题,有的接收机在关掉发射机时,可能受环境干扰因素,会有一些杂波输出的。

网友:
这样来检测

不要接电调,只接上舵机,如果关发射机后,舵机乱跳,那就说明接收机没有“自我安定”的设计,这种接电调就会有危险。
有些接收机在没有信号时,各通道都是安定的,这种接收机建议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意见!

楼主:
昨天又试了电调,发现用不同的通道连接电调,结果是不一样的,有的通道很好,控制信号消失后会先降低输出转速,最后电机停止转动(2/3秒钟内),然后发出响声;但是有的通道会在信号消失后狂转。你说奇怪不奇怪!

网友:
请问是哪一种接收机呢?请提供品牌和型号。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吉林振华生产的PCM-ZH2000 72MHz的接收机,发现电调接在它的CH1\CH2得到不同的结果,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吉林振华生产的PCM-ZH2000 72MHz的接收机,发现电调接在它的CH1\CH2得到不同的结果,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哈哈,又有人要出来开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