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380电机,各位帮个忙.

楼主(2005-10-22):
由于没钱买无刷,只得想办法改装380电机.好不容易在SUZO那里买了380磁瓦(钕铁硼的,磁力非常强),装上去后直驱7060桨,但推力似乎并没有提高.我想可能是转子的原因,不知道各位是否知道用多粗的线绕多少圈好.P400钴电机的线径,圈数有人知道吗?(原来的好像是0.36的线,绕了42圈,用0.53的线好像只能绕12圈,而且电流会很大.)

网友:
你想让380马达直驱7X3时转速达到多少? 偶用2个fully380马达直驱7x3,配2200mah 8.4V镍镉电池,转速9200左右。
如果你想提高转速,可以增加一个防漏泻的磁环,用11.!V锂电池,转速能达到11000转就不错了。
我用星宇模型的蝙蝠飞翼附带的380强磁马达,6X4桨,12V锂电,转速达到11000转。
不要有太高的指望。

网友:
升高电压,上大浆8*5,建议你用9.6伏kan镍氢。不用改线圈的。

网友:
这个电池不错

网友:
把浆距减小,直径增大可提升拉力。强磁可提升扭力,但会降低转速,在不改线圈的情况下,升高电压是唯一的办法。10.8v.或12v都可以试试。

网友:
380上11.1V以上不太好,对电机寿命有损,见过有网站宣传可以用12V,请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斟酌,以电机发热不严重为好。

网友:
改变强磁铁带来的好处是扭矩提升,可上较前大一些桨距的桨或用减速组。

网友A:
决对不认同cfandd,在7, 8楼的发言。

楼主:
已经把转子改了.去电子市场买了标准的0.53mm线圈,结果绕了20匝.用减速组驱1047桨,感觉还行.至少没有下降,呵呵.

网友:
呵呵..厉害..不过用1080应该可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决对不认同cfandd,在7, 8楼的发言。

洗耳恭听!

网友:
7楼380上11.1V以上不太好,对电机寿命有损 / 答 轨道四驱车的130电机2.4伏,华迈模型飞机上的130电机8.4伏,这说明什末呢。同样380电机的电压参数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随很多因素改变而改变                                                     8楼改变强磁铁带来的好处是扭矩提升,可上较前大一些桨距的桨或用减速组。/答 楼主用的是7*6的桨再加大桨距是多少呢  7*7还是7*8 不可能是7*9吧,我的建议是9*4或8*4直驱。用减速组若不改线圈0.36的线,42圈的钕铁硼380电机在7.2伏的电压下空载转速是不可能高的,估计低于 10000转每分钟,在加3:1减速器下空载转速也就3000多转,加负载还要再降,请问如何选桨。能在这吗低的转速下有大的拉力。而且减速器还增加了重量和投资。楼主的作法也并非最佳,他使电机向电流型,转速型转变,加大了点调和电池的负担。使电机对电池和点调的性能敏感起来,而且加大了投资,复杂了制作过程。并且减速后的桨还有些偏小。

网友:
对楼上朋友的看法略表己见:

1、380电机(或者其他型号电机)额定电压6~8.几伏,通过自行改造的确可以上更高的电压,可挖掘更多的电机潜力。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发热,我们知道,目前国产钕铁硼磁铁的退磁温度是80度,提高电压后电机温度便不可小视,所以对楼主提出的改造建议我认为应以电机运行温度来决定。

2、没想到楼上朋友会认为是在7*6的基础上变桨距,我无话可说。可能我们彼此理解出现了点分歧。若不改原0.36的线圈,只改磁铁的话,电机的转速不会有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可采用加大直径或螺距的桨来做直驱,如楼上朋友提到的9*4、8*4、1080……当然,请楼主根据使用电压多做测试找到合适的桨。

网友:
获益良多,呵呵

网友A:
1 SUZO的380钕铁硼磁瓦,是140度的不是80度。电机的温度升高主要来自铁损,铜损,磨察生热,而其中主要是电流的增大导致的温度升高。而不是直接由电压升高引起的 因为,热量=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和时间。  2 楼主原来用的就是7*6直驱,这个桨的螺距已经很大了还敢加大啊,若按你所说“可上较前大一些桨距的桨”的意思是双向增长即直径也增大,如1080直驱,这样必然导致电机过载,效率低下温度狂升,有可能会烧毁电机。在电源,线圈,不变得前提下换强磁,会使电机转速下降,扭矩升高,降低的转速靠什莫补回来呢,靠生高电压补回来。这是最简单易行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SUZO的380钕铁硼磁瓦,是140度的不是80度。电机的温度升高主要来自铁损,铜损,磨察生热,而其中主要是电流的增大导致的温度升高。而不是直接由电压升高引起的 因为,热量=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和时间。

在只改用强磁铁、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不变?

网友:
在只改用强磁铁、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不变?                                 没看懂你说的意思。

网友:
呵呵,听不懂各位再说什么,给楼主个数据参考一下吧:华迈380
电压v  螺旋桨  电流a  推力g

7.2    5050    8.3    230

11.1   4030    5.7    240

11.1   4530    7.9    320

7.4    7032    8.1    200

11.1   7032    15.5   400

数据有误差,因为有点电池不是很满。不过我用过的380,负载时电流不超过10a的,还没有能上300克的。
一般的航模用380,建议用最大7035,电压不超过9.6v,电流不超过10a,可以得到230-250克的拉力。

网友:
升级380系统(非无刷方案)最好的办法是上减速系统.
通常电机的物理尺寸已经决定了这个电机最大扭力了,要想更大功率就要提高转速.但是对于螺旋桨来说,转速是和需要的扭力是3次方比例的,所以这样1定要减速.
既然已经换了强磁,必须改线圈.还是用原来线圈的话,空载转速应该下降1半左右,没有明显变化是原来的磁铁性能不足以应付配的螺旋桨.
如果用0.53绕12T真的太夸张了.建议用0.36双线的绕21T,这样就比原来的KV高1倍了,但是强磁也会导致KV下降,所以大概是原来的1.6左右.
这样的话功率能明显提升,转速应该能跑多1000转左右,拉力也大不少.
但是如果是比较慢的飞机,也允许用比较大的螺旋桨的,还真建议使用减速器.
有刷马达配套其实很简单,你用你想要使用的电压测试出最高转速(带个小纸片)然后乘个0.75就是最好的效率点了.
然后看看转速是多少,就可以配减速了.
假如你要配1047,那么你的电机是380的话,为了有好点的寿命,推荐电流是10A左右,9.6V的话是100W,效率大概50%那么就是50W的输出功率,1047桨在4800RPM就是50W的功率.
你的电机在9.6V的空载能有28000RPM的话,那么乘个0.75就是21000了,比例是4.4:1,找找什么减速机是4.3到4.6左右的就很好了.这样搭配是能有450克左右静拉力的.但是飞行速度只能有35KM/H.
如果飞比较快的飞机那么最好用9*6.相对的速度就50KM/H了.
象飞翼类的还是用2:1的减速带7060的最理想这样速度不比7035的慢,但是效率明显上去了,可以用更小的电池.甚至直接用11.1V跑.
380跑11.1V的话,建议空载转速不要超30000,这样能保证寿命.

网友B(2005-11-23):
电机性能是可以自己定的!!!!`````电压当然可以改变`````

网友C:
我在电动线操纵飞机380上用的12V铅电池,好像电机也没有热得烫手啊!厂家推荐特技飞行时上24V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