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无刷电机!最近TW模友吹的很厉害啊!

楼主(2005-10-22):
有兄弟用过吗?真的这么厉害?

看看台湾模友的评价:

今晚到總公司小聚會 不小心看到亞拓在測試小暴龍藍色新馬達~~動力嚇屎人

小馬哥看完後說  一樣都是馬達那會差那麼多
他就是不信邪 將很耗電 動力還好的HYK3700拆下 裝上新型430L3550KV
裝好後起飛 可真把他嚇壞 幾乎是nornal油門只能輕推 小暴龍是用跳衝 ~idel更不用說
小馬哥說這是他生平看過最暴力滴

動力
430L3550KV/13T
325黃色碳纖槳
1900/13c LP
飛8分鐘下來電池40度 馬達54度!

依電池放電能力 設定不同 動力參考數據
停懸電流約5.8-6.5A 轉速2150-2250RPM
最大電流約18.5-22A 轉速2450-2650RPM
最高轉速2900-3200RPM

网友:
用什么电调

网友A:
我等不飞3D的不关心劲爆,不知道效率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等不飞3D的不关心劲爆,不知道效率如何。

效率高可以不用担心电机过热,作长时间悬停。而且电池工作时间也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率高可以不用担心电机过热,作长时间悬停。而且电池工作时间也长

配亚托原装25A电调行吗?比420重?

网友:
我关心价钱!呵呵

楼主:
商品规格:

●輸入電壓:DC7.4~14.8V
●最大輸出效率:91%
●最大耐電流:28A
●最大輸出功率:約300W
●KV值:3550KV
●尺寸:軸3.17x27.5x33mm
●重量:約66g

网友:
希望有条件的模友出一个对比报告,和现在同样吹得很厉害的450TH做个比较

网友B:
我的SE飞机上面就是这棵了
真的是象台湾说的那样象吃了“伟哥”一样
哪个猛啊!!!
我自己原来的顶级升级飞机的电机根本就无法和他相比

地面开3D模式
飞机是直接从地上跳到空中的
倒飞悬停油门收到底
飞机也是直接拔起来的

我的搭配是430LF 3550+13T齿轮+HIGH POWER 2200MAH 12C电池
做了失速倒飞航线出去
由于习惯了原来的油门控制
结果反而不是失速了
成了钟摆了
今天是真的彻底被这个电机征服了!!!
在上空还真有点控制不了这个暴力的小东西了

飞了5分钟3D模式幽门曲线:100、95、90、95、100
中间没有停歇无刷电机没有带散热片
降落下来电机、电调、电池的温度都是温的
第一个感觉就是立刻将我原来老飞机上面的无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SE飞机上面就是这棵了
真的是象台湾说的那样象吃了“伟哥”一样
哪个猛啊!!!
我自己原来的顶级升级飞机的电机根本就无法和他相比

地面开3D模式
飞机是直接从地上跳到空中的
倒飞悬停油门收到底
飞 ...

听着都心潮澎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SE飞机上面就是这棵了
真的是象台湾说的那样象吃了“伟哥”一样
哪个猛啊!!!
我自己原来的顶级升级飞机的电机根本就无法和他相比

地面开3D模式
飞机是直接从地上跳到空中的
倒飞悬停油门收到底
飞 ...

呵呵就是這感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就是這感覺!

呵呵新的电机的威力真是质的区别

网友:
那真是爽极了.

网友:
在重量上和散热能力方面

这颗更有优势,它只有57g重。

网友:
呵呵,我也在期待 430 VS 450TH 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SE飞机上面就是这棵了
真的是象台湾说的那样象吃了“伟哥”一样
...

今天真是亲眼所见,动力超猛!

网友:
我也关心价格

网友:
我也在期待 430 VS 450TH 结果 ,看她到底有多猛!

网友:
电机打起来了!

网友:
450的电机又有新的选择了!期待更详细的使用报告!!

网友:
靠,太爽了

网友:
又要流血了

楼主:
要努力赚钱啊

网友:
两种电机都很爽

网友:
都是无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SE飞机上面就是这棵了
真的是象台湾说的那样象吃了“伟哥”一样
哪个猛啊!!!
我自己原来的顶级升级飞机的电机根本就无法和他相比

地面开3D模式
飞机是直接从地上跳到空中的
倒飞悬停油门收到底
飞 ...

用的什么电调?用原装25A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电调?用原装25A可以吗

是的就是原装的电调
没有使用其他的品牌电调
亚拓自己的电调和电机的搭配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E:
好的电调搭配不同的马达效果都很好,亚拓的电调也不例外,不过我感觉亚拓电调的启动初速有点高,不够柔和,其它性能都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电调搭配不同的马达效果都很好,亚拓的电调也不例外,不过我感觉亚拓电调的启动初速有点高,不够柔和,其它性能都还好。

有同感!

网友:
按大家的意思,420就很垃圾了?

网友:
420的飞行时间短一些,发热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