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汽油船,请各位大虾进来指点下一步

楼主(2005-10-22):
也多做了两个后备

改好后的机器

也做好水冷

安装支架

还有一台没改一样的机器

改成这样下一步可以装船没有?还需要什么?

网友:
很棒啊啊,桨是用砂型铸造的,合型准确啊,表面还可以的,不知道是多大的呢?很厉害

网友A:
我也  问一下  70CM多的船 能上好大的 汽油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  问一下  70CM多的船 能上好大的 汽油机????

上汽油机的船大多是一米以上的大船!

楼主:
准备装到120船上,轴系还在搞,明天上图

网友:
浆是自己铸的吗?高人!!!

网友B:
C仔也玩汽油船啊?你多弄点汽油船配件来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仔也玩汽油船啊?你多弄点汽油船配件来卖啊``

是呀,开始实行做汽油船,配件还是要加工,轴系准备搞一个双向轴承的.晚点上图!

网友C:
江门很快就多一位汽油船友,C仔加油!你的机器好像是......伦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江门很快就多一位汽油船友,C仔加油!你的机器好像是......伦兄的?

NO,机器系朋友的,我要来改系船用,请问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C仔加油呀。

嘻嘻,很快了,现在等轴系搞好立即装船.如果老大你要装汽油船.我给那个机器你.还留下一台机器,嘻嘻.是美国31CC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NO,机器系朋友的,我要来改系船用,请问你是????

买2条百威的人,还有充电器\锂电,锂电几好用.

网友C:
你现在的机器装的是抗干忧阻尼火嘴,千万不要换掉.型号应该是RJD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的机器装的是抗干忧阻尼火嘴,千万不要换掉.型号应该是RJD7.

搞好稳你玩船.OK?

网友E:
不是吧!C仔是江门的,那边朋友多啊!

据说要跑得快得改扫气道、扫气角度等,不然速度只能到40的,和国产小松差不多!改了后能上到50-60,也可以改到70,和日本原装小松一样了,只是坏得快。

很多江门玩船的,找个人教你怎么改就行!

我们在深圳的就没那么好的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  问一下  70CM多的船 能上好大的 汽油机????

装个大点的汽油机,你的船就沉了!
拜托你试试70CM船的载重好不好!

我70CM的装21发动机和谐振管,还在努力减少重量,怕吃水深,跑不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C仔是江门的,那边朋友多啊!

据说要跑得快得改扫气道、扫气角度等,不然速度只能到40的,和国产小松差不多!改了后能上到50-60,也可以改到70,和日本原装小松一样了,只是坏得快。

很多江门玩船的 ...

哗?怎么改才能上到70?我只准备加上谐振,这机器不会坏得快吧?怎么说也是进品机,请指教~~~ 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哗?怎么改才能上到70?我只准备加上谐振,这机器不会坏得快吧?怎么说也是进品机,请指教~~~ thanks!

上到70可能性没有,发动机本身就是改的 转速也就7000-8000转 船用的小松转速在10000转以上(大概12000-13000) 就是加了谐振管也不会有那么快

网友F:
改发动机

31CC发动机改好可以跑7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F:
31CC发动机改好可以跑70左右

还要看看是什么船型,V .O  .H 级 .

网友:
这31CC发动机改得好,再配合好谐振管上13000是可以的

楼主:
轴系来了.今天刚搞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看看是什么船型,V .O  .H 级 .

蓝蓝,应该装那种船壳合适?

网友:
看起来很强悍的轴系啊,顶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蓝蓝,应该装那种船壳合适?

大飞0034条O级不错,他装35CC油锯机有70KM左右,如装你的31CC机搞得好可有50KM."江门玩船乐"那条红色O级是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飞0034条O级不错,他装35CC油锯机有70KM左右,如装你的31CC机搞得好可有50KM."江门玩船乐"那条红色O级是他的.

我也想裝O級的,好看點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裝O級的,好看點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G:

xh,最近搞些什麽玩意了?很久沒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