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油门的时候机头老是左转!

楼主(2005-10-22):
我的飞机加油门的时候机头老是左转!我把陀螺感度调最大,上跟轴调最大,还是没有明显改善,请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是在地上加油门就左转,还是悬停时催油机头左传?
你是锁定式陀螺仪的话关掉上下跟轴。

网友:
螺距太大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把桨距调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地上加油门就左转,还是悬停时催油机头左传?
你是锁定式陀螺仪的话关掉上下跟轴。

在地上加油门,大桨转起来以后,机头就开始向左转了

网友:
尾桨不够力!

网友:
比较大的可能是大桨的转速不够

网友:
降低螺距,提高对应油门点曲线...
再不行.
有必要的话,可以换个大点的尾桨...

另问:什么陀螺仪?锁定的话,.上下跟轴没有必要!

网友:
类似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当时的问题是出在尾巴上,
你可以参见说明书第12页“尾旋翼系统组装步骤”第14和第30个部件有没有安装?
我装配50的时候正是缺少了这2个关键部件,后来去店里补回的,正常情况下手握主旋翼,尾旋翼是无法
转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