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去飞处女航了

楼主(2005-10-22):
我的20小金星,这飞机的确不赖。我用的32发动机,动力真是强劲,飞了五分中后,由于垂直爬升然后俯冲时出现状况,电池把隔板撞开,副翼也不知道怎么了,有点失控,没办法,紧急高空迫降,机头着地,马上跑过去看,就副翼脱落、桨断了、电池钻到油箱下面,整流罩上有轻微的擦痕,发动机上都是沙土,其他一点事都没有。真爽。呵呵呵呵~~~~~~~~~~~~~~~~~~~~~~~~~~~~~刚回到家修了修,清理了下发动机,又可以起飞。

网友:
.
.
.
嘿嘿...肯定是飞机撞地后,电池才把隔板撞开的......

飞得不错耶......多练习就会成为不炸机的老鸟了......
.
.
.
.
.
.
.
.

网友:
你小子真帅!~~哈哈

网友:
不妨改用21的发动机先练习,速度慢一些,反应时间长一些。
32的发动机有点大了

网友:
我用25的感觉都很大!

网友:
你小子自己飞的?还是和党委一起?

楼主:
党委来找我了,还带了个学生,又拿了架40练习机在老地方飞了。
哈哈我的机机以修好。等待下次起飞。

网友:
老大,我正准备这周末去首飞25级小金星.配置跟你差不多.说说要点吧....传授一点经验.我是"自学成才"的。嘿嘿.

楼主:
加固好就行,还有 发动机稍微有点重,尾巴配点重,如果不配也没事,问题不大,10米都能起飞了,副翼一定要粘好。我的飞机下来后,两个副翼全部脱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固好就行,还有 发动机稍微有点重,尾巴配点重,如果不配也没事,问题不大,10米都能起飞了,副翼一定要粘好。我的飞机下来后,两个副翼全部脱落。

把副翼固定住吗?新手要这样做对吗?

楼主:
不是固定住  只是粘好   尾巴上稍微配点重  因为发动机有点重

网友A:
晕,副翼的效率比方向舵可强多了.我倒喜欢把方向舵卡住.不知这样对不对.我是新手,全是自己摸索的.请各位老大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副翼的效率比方向舵可强多了.我倒喜欢把方向舵卡住.不知这样对不对.我是新手,全是自己摸索的.请各位老大指教.

.   滑跑起飞的时候,主要是靠打方向舵改变导向轮的方向来修正飞机在离地面前的航线的......就是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如果碰到大风天气,也是靠方向舵和副翼一起来转弯要好控制点,如果你想把飞机飞得转弯的时候机翼还是保持水平的,那就一定要方向舵和副翼配合起来才可做得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