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05-10-22):
电池充电器
性能:
1:可充1-3CELLS锂电池
2:防极性反接
3:0.1-2.0A电流无级调节
4:出错报警
5:恒流转恒压
6:电压逼近式充电更安全
7:可配平衡接头
8:充电完成自动停止
9:10-18V输入电压
内部电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有没有电路图
多少钱?

280元

网友B:
楼上的,你是傻子啊,这个要280,疯子

楼主:
你有问题吗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你是傻子啊,这个要280,疯子

上面明明标的是内部电版的图,又不是成品,贴片元件在后面呢,你想清楚脑子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明明标的是内部电版的图,又不是成品,贴片元件在后面呢,你想清楚脑子好吗

你是来推销产品的,但是你这样的说话态度,对你的推销实在是没什么好处,而且,就你在顶楼说出来的性能,实在是不值280这个价格.感觉不出这个充电器比其他充电器有什么优势之处,能说说这个充电器比其他充电器的好处吗?另外,能说说截止电压是多少吗?有显示屏吗?

网友:
别顾弄玄虚,模鬼们都是明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来推销产品的,但是你这样的说话态度,对你的推销实在是没什么好处,而且,就你在顶楼说出来的性能,实在是不值280这个价格.感觉不出这个充电器比其他充电器有什么优势之处,能说说这个充电器比其他充电器的好 ...

同意!这个人对模型一点都不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280元

抢钱啊,

网友:
280买它?不是脑子有病就是钱多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