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机副翼的舵机问题

楼主(2005-10-22):
自己做3D机,副翼用一个舵机、省去混控的做法是否可行,这样可以减轻重量

网友:
副翼本来就只要一个舵机就行了。

混控原本就不需要的。

楼主:
猫回帖可真及时^_^

因为看到有些图纸上用两个舵机,感觉麻烦,这样的话整机3个舵机就够了,我的飞机就差电机了。

网友A:
用两个舵机的也不一定用混控,不搞襟翼的话Y线就够了。

楼主:
那从性能上讲,两个和一个有差别吗?

网友:
2个肯定比1个力道大咯

网友B:
如果用两个舵机就可以做更多的动作,如升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舵机的也不一定用混控,不搞襟翼的话Y线就够了。

是的,新手不懂吗!!不多问那会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两个舵机就可以做更多的动作,如升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