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1根线的光驱电机如何接线?

楼主(2005-10-23):
拆一飞利浦旧光驱,电机接口为11pin没有接口定义,不知那根是电源正极。请教大侠!谢谢!

楼主:
上的照片怎么看不到呀

网友:
你说的接口是那块小PCB吧?
那上面有四根线直接连接电机的,还有几根是霍耳传感器接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光驱机的接口定义,用这电机做个小玩具车,不知可行否.

楼主:
万用表测量的接线如下:
BA6849     11pin光驱电机
2        11
4        10
7        9
9        8
10        6
11        7
14        3

网友:
我改过该电机,抖,发热大。

网友:
6663FP可以工作到4A,加散热片的话,没有实验...看你们的了

楼主:
接线都测出来啦!上电后电机不转。
BA6849     11pin光驱电机
2        11
4        10
7        9

9        8
10        6
11        7
12        4
13                2
14        3

15+电阻     5  48K
25+电容+电阻  1    电阻为49K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都测出来啦!上电后电机不转。
BA6849     11pin光驱电机
2        11
4        10
7        9

9        8
10        6
11        7
12   ...

21 接 1.2~1.69V
23 接 5V IC工作电压
26,27接 12!最大15V ,动力电压
28 串个0.33欧电阻,可以减少,是限流用的,过小IC可能会坏
此IC功率小,建议用BD6663FM是 PMW的FET输出

给个连接你自己看吧
http://www.ortodoxism.ro/datasheets/rohm/ba6849fp.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一飞利浦旧光驱,电机接口为11pin没有接口定义,不知那根是电源正极。请教大侠!谢谢!


8根是位置传感器,3根是电机。

楼主:
BA6849是不是坏啦!我测了一下电压(如下)

BA6849 电压
2    0V
4    0V
7    0V
9    5.04V
10   4.93V
11   5.04V
12   4.94V
13   5.05V
14   4.96V
15   5.02V
25   5.22V

21   2.56V
22   2.61V
23   0.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