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钱玩JJ大法.

楼主(2005-10-23):
好机怕摔,太贵,不过本人摔机无数.费钱挺少.现将密方公布.
配方:1安特固胶水  比502强太多.
     2环氧板
     3 软布(吸水,薄的)
     4.棉线
     5.朗头加铁块
     6 木粉,砂皮
用法:木桨损坏,断裂,       胶一下
              缺损        木粉加胶水,砂皮打磨,可天衣无缝.
     碳纤尾管断裂         用棉线扎紧,用胶水点入绵线,搞定.
     桨夹断裂,            用胶水,怕不牢可加环氧条,比新的还牢
     机架坏,              用胶水,再盖软布,用胶水点入,不牢才怪.
     横轴弯               榔头加铁块.
     滑丝                孔中点胶,再拧螺丝.

除了断皮带,其它多能搞定,

网友:
球头掉了呢?

楼主:
塑料球头掉了照胶,

网友:
“塑料球头掉了照胶,”呵呵,不是很稳当,叫你两招:

第一招:用你的方法较上,用小钻头打个孔,再找根舵机固定螺丝钉拧上去,嘿嘿,绝对不会掉!咱以前买了些1.5mm的自攻钉,正好用上。
第二招:没有自攻钉时,找个大头针烧红烫进去,一直打穿(有些地方打不穿)反扣过来;打不穿的要先把大头针前端砸扁或用剪钳夹出花纹来;用小一点的铁钉也可以。。

网友:
最后一个问题。球头不见了呢!怎么粘?

网友A:
“木粉”是什么?

楼主:
球头不见了,用环氧板条胶上再用锉刀做一个,不过球头没了还没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粉”是什么?

木头的粉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头的粉末.

俗称“锯末子”

网友:
看了帖获益匪浅,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