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报daka,brushless,ameng, uery和小摸鬼:我的E-Sky缺陷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2005-10-23):
找了两小片塑料件,
稍作加工,
用502胶水粘在导板内侧,
只要不影响十字盘杆件的动作就行了,
这比将导杆加长要来得容易一些吧。

谢谢daka,brushless,ameng, uery和小摸鬼对本后卫问题的关注。
多谢指教!

附参考照片: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才是乐趣吧,哈,如果是完美之机,可能玩起来也没有什么乐趣了

网友A:
很不错哦!
不过请注意我的名字是“小鬼”

网友B:
不错,唯一的遗憾就是换黑色的塑料好一点

网友B:
你的图是咋贴上去的?教教我,我有一个粘球头的妙方!

网友:
恭喜楼主,DIY精神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是咋贴上去的?教教我,我有一个粘球头的妙方!

写完帖子后点击“御览帖子”,
再看左下角有一“上图”的蓝色图标,
再往后……next next OK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唯一的遗憾就是换黑色的塑料好一点

当时只为自己的英明发现而激动不已啦,
没有往这儿考虑,
这就是菜鸟和老鸟的不同啊

谢谢点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哦!
不过请注意我的名字是“小鬼”

对不住哦……小……鬼

网友B:
用锣丝连结球头是不是更牢固!
把细针磨扁,钻孔再上锣丝。

网友:
服务器好慢,今天上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锣丝连结球头是不是更牢固!
把细针磨扁,钻孔再上锣丝。

后卫愚钝……听不懂哦,
可否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