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大家都发表一下你们的加宝.雷鸟是用什么电机的?

楼主(2005-10-23):
我的加宝用"A.K.E Li12L 12V锂电专用马达"
还是比较有力的!
不过耗电很厉害!

楼主:
用无刷好啊!我前段时间也改过用无刷,不过我的电调很垃圾,出力不均匀.后来改会来了!

网友A:
无刷!
省电!轻!耐用!不烫!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4

网友B:
有刷也不错
我的嘉宝用有刷280和雷鸟的主电机,一般寿命20小时。最近用在京信通买的290马达,力量大,噪声稍微大些。
尾马达用小刀那里买的和最近网上买的碳刷N30,飞行时间4到8小时。
起飞电流3.5A左右

网友C:
我也是用有刷
我用的是香港产的 FULLY 牌 380 电机做主电机,普通 130 电机做尾电机;也不会很费电啊,我用 10.8V 650MAH 的镍氢电池可以飞 6 分钟左右。

网友D:
我的雷鸟是二代的360白色马达,配12T齿轮,还可以吧。原厂电池悬停6分钟。尾马达是4200,用了很久才坏一个。想玩无刷,没钱了,全烧450上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