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各位在飞KT板3D的时候都用哪些无刷电机呢?

楼主(2005-10-24):
各位在飞KT板3D的时候都用哪些无刷电机呢?

网友A:
我用华迈外转和GS内转飞320克左右3D。感觉不错。

网友:
我用ele1000内转+7.4v,2000mah锂电飞380克左右3D

网友:
我用ELE  28040外转电机配GWS0947桨,飞450克的3D。

网友B:
华迈外转不错 轴粗

网友:
我用盛辉18A+黑铃铛(改)+11V+1047,动力400多克

楼主:
像himark这类的外转子如何安装比较好呢?由专用的安装底座?

网友:
我用20-40-13L 11.1V1000mah 1047 飞小旋风,油门1/4就能平飞
油门一半飞机就快散架啦
动力太强了,呵呵

网友B:
我得华迈2808-1080也是刚到手,我研究了一下.华迈的做工真的很不错,轴看起来是几乎摔不弯的.还可以随意正反装,轴端带平台可以配合螺旋桨保护器,不会打滑. 如果再如他们广告说的200度高温不退磁,哈哈,就是目前我们可以买到的最好的商品外转直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迈外转不错 轴粗

是啊,3。17的轴径,3MM的桨夹都用不上了。华迈的电机按装架用着方便。

网友:
华科尔20-40,KV3200,电机不发烫,很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得华迈2808-1080也是刚到手,我研究了一下.华迈的做工真的很不错,轴看起来是几乎摔不弯的.还可以随意正反装,轴端带平台可以配合螺旋桨保护器,不会打滑. 如果再如他们广告说的200度高温不退磁,哈哈,就是目前我们可 ...

最郁闷的是华迈外转子固定电机轴的那颗内六角螺钉,小的差不多比根针稍粗点,我跑遍了市内的五金商店也买不到小扳手。

网友:
要看什么机额定,内外转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得华迈2808-1080也是刚到手,我研究了一下.华迈的做工真的很不错,轴看起来是几乎摔不弯的.还可以随意正反装,轴端带平台可以配合螺旋桨保护器,不会打滑. 如果再如他们广告说的200度高温不退磁,哈哈,就是目前我们可 ...

华迈的电机就是好,我的一个内转子,用了很久都还是好好的!!比起my的,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郁闷的是华迈外转子固定电机轴的那颗内六角螺钉,小的差不多比根针稍粗点,我跑遍了市内的五金商店也买不到小扳手。

内六角确实不大好用,通常我都是把它拆下来,换成3mm的螺丝,这样虽然重了一点点,稍微影响一点美观,但是方便了很多,外场飞行只要带一个十字螺丝刀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六角确实不大好用,通常我都是把它拆下来,换成3mm的螺丝,这样虽然重了一点点,稍微影响一点美观,但是方便了很多,外场飞行只要带一个十字螺丝刀就可以了

关键是现在根本没法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现在根本没法拆啊。

华迈的我没有拆过,ele的就随便买一个套装的内六角杆手搞垫.
如果还不行,你可以买那种像起子一样的内六角扳手,批头是带倒角的,像小锤头一样的.材质好.

网友:
我以前拆桨夹的时候遇到过小内六方
我找下的是1.3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迈的我没有拆过,ele的就随便买一个套装的内六角杆手搞垫.
如果还不行,你可以买那种像起子一样的内六角扳手,批头是带倒角的,像小锤头一样的.材质好.

我知道你说的那种。可也没有那么小的,华迈的这种螺钉比普通桨夹上的那种螺钉还要小一号,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这么用了,好在华迈的按装架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华迈外转和GS内转飞320克左右3D。感觉不错。

-----------
你用华迈的哪款外传子?

网友B:
对啊,怎么我看我手头的这款内六角尺寸和其他电机的都是一样大的,tiana999你的不会是老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怎么我看我手头的这款内六角尺寸和其他电机的都是一样大的,tiana999你的不会是老款的吧

不是老款吧?就是天马现在卖的那种,和你的一样,只是KV是1720的。真是怪事,就这只电机的螺钉比其它的小一号,明天问问天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