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14.8的锂电吗?

楼主(2005-10-24):
亚拓的电调和电机是可以用4S锂电的,但印象里好象有人说如果用4S锂电,接收机舵机就得单独供电,而不能用电调上的BEC了,用过的大侠说说,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4S时,亚拓电调BEC只能带2颗舵机,我们的做法之一是拔掉电调信号线中间红色的那根,然后在接收机上外接4.8V电源

楼主:
好盈的电调用4S锂电时,BEC能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的电调用4S锂电时,BEC能行不?

应该还不行~

网友:
似乎常见有BEC的只有Kontronik Jazz电调能直接上4S

楼主:
用这个应该成吧?

A.K.E 6V/7A电子稳压器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asp?productSort=146
上面的网页中第6个商品

网友:
我用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