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TH,Crazy...

楼主(2005-10-24):
昨天出外场试飞450TH无刷电机,结论只有一个字:强~~太强了!想不到一颗小马达居然蕴含着如此巨大的动力这颗马达KV2950,偶使用13T齿轮,315木桨,机体是450XL CCPM版,抓在手上测试,悬停点电流7A左右,全油门22.5A。
飞行测试:
1。首先换上一颗衰退厉害的1500MA 15C电池做航线飞行,使用上一颗马达,只能飞3,4分钟就软脚了,450TH居然能飞到8分钟更令人惊奇的是马达,电变,电池都是微温手指探温器鉴定:38-40度
2。换上新买的2200mA,12C电池,操操3D飞行,切换至idel模式,一推油,呼的一下上去了,旁边的油机老手说:这个弹跳力已经超越了90油机  连续的前翻转速维持得很好,速度冲起来,一口气做了3个横滚飞行,居然不掉高度 爽啊飞了5分钟,动力不减,不过鉴于是还在活化中的新电池就下来休息,马达,电变,电池居然也是不温不火,~在场模友纷纷过来一摸为快红外测温仪测出电机是40度左右
以往的我出外场都带两台机子,因为飞下来电机温度高,要休息10分钟左右,轮番上阵,用了450TH居然换了电池直接又上阵只可惜爽到极致的时候在两米左右作低空连续翻滚一个不慎翻到地上去了,打破了近2个月不摔金身  损失大桨,主齿,换了备件继续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只有一个,不同商家贴不同商标而已

明白

网友:
它的轴是多大的?如果是3mm的轴,最小也就10T齿轮了,再小的齿轮内孔径就不够了,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7700KV?!
用在直升机上你疯了!!!呵呵

直升机上的马达不是比谁转得快谁就好的

哈哈,用最小的齿嘛。

我相信这个东西虽然不是电直专用,但是用在大电直效果应该还过得去。它的油门线性绝对不是目前我们能使用的任何一款飞机无刷可比的,扭力当然更没问题。(当然价格也不是可比的)

当然hacker还有专用的飞机无刷,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去这里看吧:
http://www.justgofly.com

Justgofly就其中的一个品牌,但电机是同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TH 究竟有幾多個廠家生產?
除了 AKE 還有別的品牌嗎?

厂家只有一个,不同商家贴不同商标而已

网友B:
450TH 究竟有幾多個廠家生產?
除了 AKE 還有別的品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忆了一下应该是3500KV那个。管它呢,电直这些KV这些参数拿来看看而已,呵呵

车用无刷马达的标称就严谨很多了,昨天到几套顶级的车用无刷,7700KV的,不知道用在540级电直上效果如何

http: ...

肯定会射桨!

网友A:
7700KV?!
用在直升机上你疯了!!!呵呵

直升机上的马达不是比谁转得快谁就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用转速表测试了325木桨 13T IDEL模式下0度PITCH转速是2750转偶觉得暂时没必要试15T咯
今天还弄到一颗号称竞赛版的红头马达,rcsky居然没弄清楚是 3450KV的450F还是4000KV的450DH,暴力装备,明天还要测 ...

回忆了一下应该是3500KV那个。管它呢,电直这些KV这些参数拿来看看而已,呵呵

车用无刷马达的标称就严谨很多了,昨天到几套顶级的车用无刷,7700KV的,不知道用在540级电直上效果如何

楼主:
今天用转速表测试了325木桨 13T IDEL模式下0度PITCH转速是2750转偶觉得暂时没必要试15T咯
今天还弄到一颗号称竞赛版的红头马达,rcsky居然没弄清楚是 3450KV的450F还是4000KV的450DH,暴力装备,明天还要测试测试

网友:
好好啊,又学到东西,亚托可以再进一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在机械设计里面的一个常识,应尽量避免主动齿和从动齿都是偶数的情况,一般的处理方法是让主动齿为奇数,从动齿为偶数,这样在相互啮合转动时,每个齿(主动齿与从动齿)就会有机会轮流相错与齿盘上的所有齿相 ...

怪不得王哥的动手能力这么强,原来理论基础知识这么扎实啊

网友:
接着上边再说一下,这种电池的放电曲线还是比较平直的,在飞行中油门基本上可以保持不变,到最后的时候电池的放电曲线会非常快的跌落,所以当感到需要上推油门而保持不掉高度时就应注意及时收机了,否则电池的动力输出急剧下降时会弄得措手不及。

网友:
benny你好,在使用这种电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在快要电变保护前只要感到油门需加大才能不掉高度时,就应收机了,一般也就有30秒钟的时间,然后就一下进入电变的间歇保护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在机械设计里面的一个常识,应尽量避免主动齿和从动齿都是偶数的情况,一般的处理方法是让主动齿为奇数,从动齿为偶数,这样在相互啮合转动时,每个齿(主动齿与从动齿)就会有机会轮流相错与齿盘上的所有齿相 ...

老王就是高啊, 你的电池不错哦,现在18个循环了.动力不减.

网友:
又学到了,呵呵~~

网友D:
这是在机械设计里面的一个常识,应尽量避免主动齿和从动齿都是偶数的情况,一般的处理方法是让主动齿为奇数,从动齿为偶数,这样在相互啮合转动时,每个齿(主动齿与从动齿)就会有机会轮流相错与齿盘上的所有齿相啮合,作用是使所有的齿磨合的更顺畅、更均匀、传动更稳定。
trex-450的主齿轮是150齿的,所以电机上的铜齿轮都是奇数齿(11T\13T\15T)。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任何電機,建議不要用偶數齒,可延長齒輪壽命!

???

网友: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今天也用420+39号泡沫桨试了3个连续翻滚,还是有一点掉高度,倒飞还可以,就等你的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弟搞来了一个
到时候什么配置都不变
放到我的顶级450XL SE上面试一试就知道哪个更猛了
好期待哦
这个可是硬喷硬的较量

呵呵,那我们可要期待版主的硬结论啦............

网友:
对于450TH,JustGoFly 的人说配合14T的齿轮效果很不错。
“ using a 14T pinion and really enjoying the power of this motor. ”
期待版主的硬碰硬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机用15T的齿轮会怎么样?

一飞冲天!我试过

网友H:
台湾那边用430lf,动力太暴,有爆桨的事情,看来还要升级桨

网友:
关键是工作效率和发热量

网友:
哈哈,我今天早上也爽了一把.
15C 1500MHA 25A亚托原装电调 +450TH 配13T +315木桨.

确实是一款好电机, 连续航线飞行8分半,电池和电机基本不热.
动力确实火爆,若在地面直接上IDLE1,一推油门还真有被弹射出去的感觉.一时兴起连续做了七八个旱地拔葱和高空速降,吓的旁边的小孩子直往大人怀里钻.不过离我想象中的暴力还是有一点差距(最近比较有暴力傾向),速降到底再猛推油门时还是不够快,也可能和我的机机设定有关(攻角+9,0,-8, IDLE1 100% 75% 100%),总的来说我给打90分(满分100). 原来的420LF电机我给打75分.相比来说比以前的电机还是好多了.

等到周末在好好测试~~~~~~

网友:
我也是搞电子的,下次尝试自己写单片机程序,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弟搞来了一个
到时候什么配置都不变
放到我的顶级450XL SE上面试一试就知道哪个更猛了
好期待哦
这个可是硬喷硬的较量

期待版主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台湾那边用430lf,动力太暴,有爆桨的事情,看来还要升级桨

那位模友用的不是亞拓的木槳,沒有護套,所以射了出去!
亞拓的315木槳有安全護套,請安心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I:
450TH搭配14T齿轮动力劲暴非常!令人叹为观止!

任何電機,建議不要用偶數齒,可延長齒輪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