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翼龙4通机的行家

楼主(2005-10-24):
各位大哥,小弟是一新手,昨天去广成模型购入一部翼龙4通运动机,另加一块原装电池,共590大元。
但回来试机,接上电池后发现电机不转,按了一下机身旁边的红色按扭,螺旋桨转了几下就不行啦,且其它几个舵机控制也都失效,两个电池都一样的情况。
请教各位大哥,是不是因为电池没电,或电压低的原因,所以电机就不转呢?
还是小弟的这部机有问题呀?
如果是机子有问题的话,我倒要去找老板急啦。

网友:
电池有冲电吗???底电压时会这样.你把电池冲好再试试看.

楼主:
谢谢!不过随机配的那个充电器是两头圆形插头,在我家里的插座上显得太松了,老插不好,所以昨天充了一晚上,充电器都不发热。
今天干脆拿到公司来充电,充电之前,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池电压,是7.6V左右,充了4个小时,再量电压,已有11.7V了,现在正在充第二个电池。准备下午下班回去试一下动力。
另外,我以前从没玩过固定翼,且以前只有玩过三通的一个泡沫外壳的直升机,现在改换成这种翼龙4通的,不和合不合适?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或要用随机附送的FMS模拟器玩多久为好呢?谢谢DX

网友:
fms练习10个小时,找个没有风,大概4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方飞,飞机全动力,扔出去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场地需要4个足球场那么大吗?我在深圳西乡这边,好像很难得找到这么大的空地哦,另外想请教一下,这个四通遥控器带摸拟线接口,请问现在哪个模拟软件可以比较快的能适应翼龙4通机呀?

网友:
楼上的是怕你飞丢啊
没有大场地最好找个老手看着
这样安全点

网友(2006-01-28):
四通遥控器带摸拟线接口,可以飞FMS模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