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试了450TH无刷

楼主(2005-10-24):
前几天在广州拜访了一下rcsky,顺便搞了一个450TH,到今天才有机会装在机子上。

安装的时候发现450TH的螺丝孔距比原来亚托无刷要大,在V2机身上无法直接安装,不知道XL的机身是不是正好,用电钻把机身上安装孔扩大,V2的机身塑料真是坚固,钻了很久才扩出一个宽的槽来。

换下原来的亚托2500KV无刷+15T,装上450TH + 13T,试机,悬停油门比原配无刷时候稍低,测量电流,9A,原来亚托无刷是10A,连续悬停了五六分钟,摸电机,真的是温温的!!!电池温度仍然有点高。
没有转速表,转速不知。

网友:
期待进一步测试

网友A:
安装孔距没有问题,450TH有两种安装孔距,换成另一边就是正好可以装在450XL上,不用改任何地方。

网友:
关键问题是动力表现如何,效率高不等于动力大,追求低温没啥意思

网友:
你的飞机可能有问题,悬停电流一般不会有那么高的。

楼主:
可能原来还是没调整好,不过15T一般也会有9A吧,今天换了450TH后又调了一下桨距和油门曲线,最后悬停电流降到8A多了。

网友:
要试试是否暴力,呵呵。。。

网友:
广州的测试结果已经出来拉,大为夸奖啊,Sampson再好好验证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孔距没有问题,450TH有两种安装孔距,换成另一边就是正好可以装在450XL上,不用改任何地方。

没错,我就没改什么就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