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的450飞行高度稳不住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5-10-24):
本来没这毛病,飞的时候打到了东西摔了,然后双浆就非常厉害就飞不起来来,换了横轴主轴,还是双浆很厉害,然后调了连杆,不双浆了,可就有了这毛病,打舵的时候往往会掉高度,总是上上下下的,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会是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
如果打升降舵会掉高度马?

网友:
我飞的时候 在不高出2米的地方 打舵 一般都要掉高度

网友:
打什么舵掉高度?是副翼还是什么,这个可得说明白,不过照你的说法,很可能是球头联接处也有受损的地方,就是常说的有干涉。

网友:
一般打副翼 掉高度 所以跟油门 保持

网友:
你们的飞机 打舵点都不掉高度吗??????????

网友:
打舵掉高度是正常的,这从直升机的原理可知!所以要要补点油门。

网友:
我觉得还是手法问题!

网友A:
飞高了 就是掉高度也无所谓 悬停就是要掉高度 飞航线却一般不掉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高了 就是掉高度也无所谓 悬停就是要掉高度 飞航线却一般不掉高度

我怎么觉得正相反!哈哈!
我飞悬停不掉高度,航线倒是高度要想不掉很不容易!

网友:
呵呵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悬停掉高度 飞航线到不掉高度了 转弯的时候我要收点油 有时候+点 一般不掉高度

楼主:
主要是打副翼的时候掉高度,可以前没这么明显啊.

网友:
左右副翼都掉吗?还是只打一个方向掉

楼主:
都掉高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掉高度.

感觉不好了,就拆了从新装一边,好好调调就可以了,我的又大修了一边呵呵

网友:
把电机的红黑两根拔掉,打副翼看看螺距变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好了,就拆了从新装一边,好好调调就可以了,我的又大修了一边呵呵

找不出问题只好如此了,呵呵,辛苦啊。

网友:
悬停正常啊.打舵的时候,动力损失会变大.转速会慢点..掉高度正常,通过油门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