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CP2的问题!!!!!!

楼主(2005-10-24):
不知是技术原因还是机子设计的缺陷起飞后机头老是向左侧转弯,调节感度也不管用,最后把微调调到最右才算好一点,请问飞过CP2的是不是也遇见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把你的飞机各个调节连杆都要检查是否对称一致,最后在调微调

网友B:
尾电机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