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购买喜路宝30级金属板直升机大家出招

楼主(2005-10-24):
我要买HIROBO Shuttle SCEADU 30
请问全金属版的那里有卖呢?谁有二手的没摔过9成新的也可

另外请问HIROBO原厂的发动机品质怎样
大家看看我要是用9X的控,金属版的HIROBO Shuttle SCEADU 30
加上必备的配件,(小零件,启动器油壶等等等)
对了用GY401 9253可以不
最少的话一共要多少米呢?
谢谢拉

网友:
好像俊丰还有一架全新的,价格现对可以接受。

楼主:
请问大哥要用多少米?

机机的单价?
我到是去网站看过,但不知道价格

网友:
全金属版是Shuttle RG,不是Shuttle SCEADU,RG要配32加30%的油才比较有力,Shuttle SCEADU30 EVO只有金属旋翼组是全金属的,机身不是金属的。
价格自己和俊丰联系

网友:
我有一个os32手拉!

楼主:
哈哈 笔误 我说的就是旋翼组全金属的 呵呵

Shuttle SCEADU30 EVO 俊丰有卖么?
其他还那里有卖
我没玩过 新手,就喜欢这个机机,
前辈门有没有给新手的建议?

网友:
Secadu 30  飛來真的吃力,因本身機重問題
就算Raptor 30 小龍也是.

加上齒比問題30發動機長期高轉,不會省油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Shuttle SCEADU30 EVO 俊丰有卖么?
其他还那里有卖
我没玩过 新手,就喜欢这个机机,
前辈门有没有给新手的建议?

不如先飞ZXX,能飞航线,才转EVO ZXX作为备用机。
ZXX便宜配件多,EVO比较弱,相对零件损坏率比较高。

网友:
加上,不要買 Hirobo 的發動機了,品質很爛

楼主:
那我用Shuttle SCEADU 50 EVO 怎样呢?

如果我用JR9X陀螺仪用中等档次,最低要多少米?

网友:
SCEADU 30的金属版倒还真不知道,hirobo原配的一般都是OS发动机,
OS的质量很让我喜欢,当然也有人有更好的追求,看你要求8,9千差不多了。

网友:
买SCEADU 30 ,还不如直接上SCEADU 50,要不就选择V2-30!

楼主:
现在JR9X跟EVO50还有GY401-9253各要多少米呢?

对了我是新手,GY401是伏特巴的吧?听说不能在JR接收上用?或者不兼容?
如果不,可以用其他方法接上去么?

网友:
401可以接在9x上,不过上面显示的数值全部不对,如果你按照上面的数值,呵呵,等死吧,30的飞机没有什么意思s的,30的话还不如电动直升机亚托450

楼主:
请问大哥与JR9X可以配套使用的另外与401同等档次的陀螺仪有哪种呢?多少米?

网友:
jr的陀螺仪中立点很容易改变的,虽然灵敏度很好,但是总体性能不如futaba

楼主: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JR9X 功能不比较,外观很有质感,屏幕大,操作方便,感觉FF9比较膀肿,屏幕又小
不过如果FF9好于JR9X的话,我是一定要买的。各位老大给个简单的使用经验吧,JR9X FF9各有什么优势?在整体素质上哪个更好一些呢?(对了,听网上说什么JR的以前机种有距离缩短的问题?)

网友:
我个人喜欢ff9,不喜欢jr的,jr的fans不要说我哦,亚洲消费者的很大特点就是喜欢商品的外观,看看国内手机就知道了,有钱就买2个自己比较一下,不过透露一下,杭州有个模友,先买ff9,后来买9x,最后全部卖掉,买t9z了,呵呵,9x他开始很喜欢,后来就卖掉觉得不好了

楼主:
请问现在401+9253那里卖的最便宜呢,要多少米啊?
还有FF9

网友A(2006-01-08):
我是新手,请问大家一个问题:HIROBO是不是喜路宝?多谢各位

网友B:
HIROBO是喜路宝,千万不要买30的金属机,动力不足,至少50以上考虑金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