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yf的熄火开关怎么接呀要串多大的电阻?

楼主(2005-10-24):
如题

网友:
4yf和 4vf有什么区别啊? 我还没有见过呢?~!

网友A:
.  将"主油门"和"油门微调"都调到最小位置,看着化油器风门,记住怠速时化油器风门的大小.然后调节化油器风门到死点(熄火位置).再将"油门微调"往上推至怠速位置("油门微调"一般是推至中心位置往上一点点就OK了).这样就可以正常飞行了,要关闭发动机时,将"主油门"打至最小,再将"油门微调"打至最小就可熄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将"主油门"和"油门微调"都调到最小位置,看着化油器风门,记住怠速时化油器风门的大小.然后调节化油器风门到死点(熄火位置).再将"油门微调"往上推至怠速位置("油门微调" ...

对头`~~这样子更方便`~~

网友:
4YF的性能怎么样啊,有4VF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