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辉胜18A电调的电路啊?

楼主(2005-10-24):
谁有辉胜18A电调的电路图啊.或者帮我拍2张清楚的正反面照片.我的电调不工作了.上电BEC有反映.但是电机不会叫.打舵也没反映不知道什么坏了.mos管没有烧坏的痕迹.虽然这东西不值钱.但是看着尸体不爽.想修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有辉胜18A电调的电路图啊.或者帮我拍2张清楚的正反面照片.我的电调不工作了.上电BEC有反映.但是电机不会叫.打舵也没反映不知道什么坏了.mos管没有烧坏的痕迹.虽然这东西不值钱.但是看着尸体不爽.想修一下.谢谢

你自己有,为什么还要别人帮你拍正反面照片呢?MCU坏了就没戏了

楼主:
上面不少元件mark磨掉了.不知道参数了.MCU坏的几率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