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er今天完成机身-幻影2000

楼主(2005-10-24):
空机应在200g内

网友A:
进气口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气口会不会太小了?

好像有点。先试试再说。

网友:
不要喊这么大声么,星期天看你飞就是了.还有什么要帮忙的??
推力测试了没有呀??损失多少??

网友:
进气面积太小了吧?

有没有挖作弊孔呀?

网友:
要挖作弊孔,两侧或者腹部。

网友:
幻影-2000的气动布局没有F-16好.碰撞是难免的.如果把容易着地的部位用软塑料蒙皮.炸机就不会导致整机解体

网友:
好手艺啊。怎么做出来的呢??用手扣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气口会不会太小了?

进气口己比凡风扇口大少许,问題反而是电变接收在導管内会有阻力!

网友B:
不带电池就520了~~~~~~~~~~可能推力不够呀,电池120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电池就520了~~~~~~~~~~可能推力不够呀,电池120克哦

己加电池140g在内共520g!

网友C:
帅,请问 机翼怎么做的 ?
也是切割的么》?还是KT?

网友:
是cnc切割的吗??好漂亮~~~~

网友:
不错啊,再轻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帅,请问 机翼怎么做的 ?
也是切割的么》?还是KT?

机身是断面版模电热絲切割,机翼是kt板

网友:
好機機

有沒有型板可以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