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窝喷"~~?

楼主(2005-10-25):
看了你的行动<不错嘛!只是没见你提到窝轮啊~~~??还想问问你怎么做NGV!是先做两环再把叶片焊上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行动<不错嘛!只是没见你提到窝轮啊~~~??还想问问你怎么做NGV!是先做两环再把叶片焊上去吗?

说实在的,小涡喷的整个转子我们在业余条件下基本上是不可能制作的!!!(包括压气叶轮和排气涡轮,轴你也许能车一个,你得用上很小的外圆磨,再有就是你能做动平衡吗?)
我用的是整套的汽车涡轮增压器的转子,150000转没问题,6-700度高温没问题!汽车涡轮增压器的排气涡轮是径向涡轮,重一点,问题不大,大问题在轴承!涡轮增压器是用滑动轴承,我不可能让航模背个油站上天.滚动轴承寿命肯定短,我不知道能短到什么份150000转下1分钟5分钟10分钟好轴承价格不低啊

楼主:
那你是做径向的窝轮了?如果汽车上的窝轮叶片能有20片的话切除径向部分那就行了,不过以现在的就应该不行吧!叶片间的缝隙太大。谁有解决的办法啊

楼主:
还想问问你设计的是不用NGV吗?是按增压气的原理设计的??
你用什么材料来做排向窝轮的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问问你设计的是不用NGV吗?是按增压气的原理设计的??
你用什么材料来做排向窝轮的环

高镍不锈钢 1Cr18Ni9Ti 或Cr25Ni20 等

楼主:
你找到高镍不锈钢没?304不知能用不?我用316哦!我想做个轴,但还没找到材料想用316代替!

网友A:
轴不用不锈钢.用调质钢.用40Cr  35CrMuV

网友:
涡喷用的轴承是陶瓷轴承.好象上海哪个公司有卖.

楼主:
国外的轴一般用4143或4140。
40CR能行吗?
对了你的进展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不用不锈钢.用调质钢.用40Cr  35CrMuV

35CrMuV 的高温特性要比40Cr 好一些!我查过资料!

楼主:
还是想用316啊
我买的是进口货!现在是不知怎么来做窝论

网友:
我这两天也在收集涡轮制作方面的资料和技术!

楼主:
我想用线切割
但恐怕加工费高的怕人啊
用5轴怕会影响质量

网友:
做个脉冲的嘛!~~~多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线切割
但恐怕加工费高的怕人啊
用5轴怕会影响质量

线切割?割什么?轴向涡轮是曲面的!
5轴没问题!
顺便问一句:你知道排气蜗轮是什么材料吗?这很重要!材料在高温下是会象变的!我了解到的是:小蜗轮不是通过冷加工手段完成的,单单外型的加工5轴没问题.还有金属晶格的问题!

楼主(2005-11-27):
还要热处理啊
我查了很多~~~也问了些学金属结构的他们说最好是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