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做的车模PC,顺便问如何压制汽车外壳?

楼主(2005-10-25):
http://power.zol.com.cn/2004/0927/122532.shtml
http://power.zol.com.cn/2005/0419/164875.shtml

这是老外做的车模PC 我很想知道他压制汽车外壳的方法是不是我们常用的热压成型?或者是真空成型??一般来说,用热压成型法只能做出简单的形状。汽车外壳算比较复杂啦,他们怎么弄的呢??请高手指点啦。

网友:
这车壳应该是买的

1/10 1/8 的模型车都使用这种透明的吸塑车壳,重量轻强度高,需要自己涂装。价格比较贵,不过玩模型的哪个零件不贵呢,是吧。

楼主:
楼上的,那个文章说车模是手工做出来的呀。

网友:
呵呵,这种文章不能全信,因为写文章的作者对这根本不了解!

楼主:
那假设他是手工做的呢?这样复杂的车身外壳除了用玻璃钢以外如何做出来?

网友:
用压塑可以手工做的,不过比树脂麻烦多了.......

楼主:
比树脂还麻烦呀? 其实树脂做也不算太麻烦,就是我很讨厌那玻璃纤维布。

网友(2005-12-13):
做个压模,找个压力机压,所有的真车都这么生产哦

网友:
kao 真的很漂亮!!

网友:
方法

是用吸塑工艺完成的!在包装工业中常用的一种方式!件数少的话可用石膏为模!

网友A:
真空吸塑技术

呵呵,真空机我就有四台。

网友:
去超市随便用100快买一台键盘怎么大的车都有``

楼主:
真空吸塑?我得多实验了,以前用来做过座舱盖.

网友:
鸭蛋同志看来经验比较丰富阿,可不可以给大家加工车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真空机我就有四台。

网友:
我现在只是有几台真空泵

就用550W2*Z 4型旋片真空泵4L/S以这种个抽力吸一个车壳足够了,其实个人也是有能力搞真空吸塑机的,只不过外壳比商品的东西要简单粗操些,效率低些,然后就是电加热网,密封要好,一台吸塑真空机基本成形了。如果个人想作吸塑机我的理论上的设计是--外置真空泵,连接管至---密封可开盖式烘烤箱---箱内可控温电热网(开盖)---网下简便咬紧塑片夹--最后就是放模具层了--内部适当可升降,不仅仅是车壳,快艇或其它的塑料产品均可吸塑,成本估计是商品吸塑机的20--30%。放空炮了,实际商品吸塑机挺复杂,但内部主体零件主要是真空泵与加热网

楼主:
鸭蛋兄真是很专业.............
我有本书上写过一个用吸尘器自制真空成型机的,就是很小,只能做个坐舱盖什么的。
它的结构也不难。 不过对原模有要求,比较复杂的模型要在上面打小洞,意思是怕有些地方存住空气。造成成型不良。但是我想要是在原模上打不少小孔的话,是不是成型后表面也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