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400改造!

楼主(2005-10-25):
我的火鸟改造好了,t尾,用两个九克舵机,f115接受!没称多重!想请问大家重心该定在哪里呀!也是翼玄的三分之一处吗?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重心还是原来的一样就可以

网友:
我试过,前一点会更合适,例如30%甚至25%,原设计是为了让两通没得控制俯仰的V尾飞机转弯时别掉高,所以有轻微抬头倾向.

网友:
建议重心在35%左右。在空中调平以后,动力大小的变化对姿态的影响将会减小很多,而且对盘气流也更有利。

楼主:
感谢飞猫老大指教!!

网友A:
感觉35%时,平飞呈波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35%时,平飞呈波浪

你所说的重心位置,在不对飞机实时修正也就是说放杆飞行的情况下,只能在一个很小的速度范围内稳定飞行。在各舵面均为回中的情况下如果加大动力或者飞机处于俯冲加速的情况下,飞机肯定会出现拉翻,然后进入大幅度的波状飞行,你信不?你的分析不全面,在飞机速度变化的时候,飞机的各翼面的力矩也是跟着变化的。如果你对弹射模型飞机的调整有深入了解的话,道理就在里面了。

网友:
飞猫许久没出现了吧,快来指导功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重心位置,在不对飞机实时修正也就是说放杆飞行的情况下,只能在一个很小的速度范围内稳定飞行。在各舵面均为回中的情况下如果加大动力或者飞机处于俯冲加速的情况下,飞机肯定会出现拉翻,然后进入大 ...

网友:
如果中心和原来没有什么改变的话,你的水平尾翼要下压2-3度。不然会翘头。我也有改过,还行。

楼主:
今天早上去飞了!果然翘头,受场地限制,为避免撞电线一头栽下,摔掉了垂尾,哈哈!!第一次飞行,总的来说还可以,舵面做得太大了,太灵敏了!身边没人指导,在床底下躺了近四年的火鸟,终于自由的翱翔了几圈!!虽然炸了,还是高兴!!谢谢大家热心指导!!重新用kt板作个垂尾,中午再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重心位置,在不对飞机实时修正也就是说放杆飞行的情况下,只能在一个很小的速度范围内稳定飞行。在各舵面均为回中的情况下如果加大动力或者飞机处于俯冲加速的情况下,飞机肯定会出现拉翻,然后进入大 ...

当然不全面!我只是改过试过,没有理论支持的,对飞行状态的观察就是这样:35%波浪,30%稳定,没有出现俯冲拉翻,30%稳定倒是中小油门和全油门都没有波浪,顶风没波浪,顺风没明显掉高度.没玩过弹射机,不明白设在35%比30%是为了滑翔更好还是为了更稳定.说真的,我认为是倒过来了,35%比30%更容易出现加油门和俯冲加速拉翻和波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全面!我只是改过试过,没有理论支持的,对飞行状态的观察就是这样:35%波浪,30%稳定,没有出现俯冲拉翻,30%稳定倒是中小油门和全油门都没有波浪,顶风没波浪,顺风没明显掉高度.没玩过弹射机 ...

那么,这一次你可以试一试,飞机在空中飞行,调平的时候用微调调整升降舵推杆使飞机稳定平飞,这时飞机的飞行状态将更轻盈,而且如果调整好的话,不会出现大马力抬头的现象。少后我会上图于你做受力分析

楼主:
太复杂了,有点理解不透!其实像火鸟这样的飞机已经够初级了,第一次主要是太紧张了,出现异常情况,有点不知所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一次你可以试一试,飞机在空中飞行,调平的时候用微调调整升降舵推杆使飞机稳定平飞,这时飞机的飞行状态将更轻盈,而且如果调整好的话,不会出现大马力抬头的现象。少后我会上图于你做受力分析

上图,我要学习!

网友:
等看图,虚心受教

飞过很长时间火鸟403,也喜欢用来滑翔,由于推力线对飞机的俯仰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在调整飞机主要无动力滑翔的需要开始调,毕竟带动力时飞机的姿态也比较容易操控,我不懂设置主翼和尾翼的安装角,都是尽量保持原机默认状态.

对于滑行时的是否波浪我看得比较重,通过俯仰微调设定到能水平飞行,回收后看舵角偏转角度,再改变重心,反复调整到尾舵水平不需偏转,因为我认为这样会增加阻力和对滑翔影响太大.

至于平飞和盘旋时我一直习惯于用微调来控制飞机,但我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个动力和滑翔时都不用偏转舵面的重心位置.

最终我得到的这个重心就是30%左右,用这个重心位置飞各段油门没出现波浪等,30%的重心相对于滑翔机而言可能过于保守,但却是我偿试过的滑翔与稳定相顾的平衡点.

还有一点必需说明的是我们飞的场地一般都有风和乱.我的403还算争气,原配电机用7.4V的垃圾锂电,迎风起飞拉杆角度大一点小一点总能呈一个稳定的爬升角度,高速俯冲的角度大而稳,机动性也不太差,连需翻过十三个筋斗无需修正,改出后还是机翼还是水平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403是没装起落架的,是否导到与楼主或飞猫兄的机子有很大差别我不敢断言.记得开始拆起落架的第一次飞是大风天,按飞猫兄教的方法看应该5级左右,403出手后不前飞,也没觉怎么抬头,但飞机一个劲的垂直上升,直到快看不见(视力1.5,能见度良好)了还在我头顶正上方,带起落架时可没这表现

滑翔性能我没办法怎么表述滑翔比,除了中午大太阳晒着的草地上飞会有那种关了动力还死也不肯下来的不说,傍晚时分全动力推一分钟到150米左右关机,滑四分钟下来,再推一分钟再滑四分钟倒是常有.

所以后来改400的时候也设30%,飞行的表现和预计的相同.我认为动力飞行的状态要加上推力线的因素,火鸟的电机安装座并不坚固,我都是先把电机安装座捆扎紧了再飞的,以尽量保持其安装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复杂了,有点理解不透!其实像火鸟这样的飞机已经够初级了,第一次主要是太紧张了,出现异常情况,有点不知所措!!

我觉得火鸟403是我摸过的设计得最好的电动飞机,当然我碰过的飞机不多,它确实"够初级",但其间的道道很多很多!!

网友A:
我一直以为重心越往后越容易引起波浪和拉翻,也以为舵面平直不偏转的阻力最小,所以没试过挪后重心让其带抬头倾向,再用尾舵下压去平衡过,飞猫兄说这样飞会"更轻盈",是指稳定性好还是机动性好还是滑翔比大还是爬升率高来着,如果是稳定性和机动性我不在乎,因为原先那样我已非常满意,如果是爬升率或滑翔比的话,我要好好的试一试,恭听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重心越往后越容易引起波浪和拉翻,也以为舵面平直不偏转的阻力最小,所以没试过挪后重心让其带抬头倾向,再用尾舵下压去平衡过,飞猫兄说这样飞会"更轻盈",是指稳定性好还是机动性好还是滑翔比大还是 ...

    首先,将重心后移以后要伴随着水平尾翼攻角的调整,你没有这个调整动作,飞机将如你所说“头轻”。当重心后移以后,为了维持飞机的俯仰稳定,则势必推杆配平让飞机低头以维持稳定飞行。此时平尾产生向上的升力,飞机总升力加大,滑降比提高。从不改变飞机结构的角度考虑,如果我们不方便调整平尾攻角的话,用微调推杆配平就可以了,剩下的俯仰操纵照一般手法进行就可以。这个就是我前几帖所说的“更轻盈”的原因。而且,调整得当的话,并不会严重影响飞机的动态俯仰稳定性。而你将重心放在25%的位置,水平尾翼将产生负升力以配平,全机升阻比下降,滑降比下降。简单从感性的角度就这个问题给你加以分析。

  在这里,本人认为,各位对改造飞机、设计制作模型飞机有兴趣的朋友,如果想让自己的模型飞得更好,那请先放下手中的工作,去玩一玩弹射模型飞机P1T,要想把一架弹射模型飞机调整飞行30秒钟以上,调整所涉及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是相当丰富的。即使你无法从中得到更为理论化的认识,其从中获得的感性认识和调整经验,对今后诸位在进行RC飞机活动中也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现在魔界一片RC浪潮,淹没了自由飞项目的活动,这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的航空理论的缺失,是你从遥控模型飞机中很难学到的。可不要以为自由飞小飞机是小孩子的玩意呀。

网友:
明白了,我也是最近才明白很多在做真飞机时被认为很难的布局和结构,用在小模型上不是更难而是反而容易,例如前掠翼/无尾飞翼/变后掠翼/矢量控制,飞猫兄所说的方式就是所谓的"抬式布局",即主翼和尾翼都产生正升力,这种布局在真飞机上一般只用在鸭式飞机上,常规布局被认为很难很难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是不是抬式飞机更稳定,更不容易波浪,我的看法是,如果是鸭式抬式布局的话,是更不容易波浪,如果是常规布局的抬式,从气流到达翼面的顺序看,应该没有重心靠前的稳定,对吗?

火鸟的V尾面积特别是水平投影面积相对于主翼面积而言是非常有限的,所产生的升力足以抬升重心后置的力矩吗?

它的舵面更是小,这么小的舵面要偏转多大角度才能使整无翼型的尾翼呈现所需的升力,太大的偏转角的阻力特性恶化的后果,会否又让弊大于利了呢?

网友:
我从来都尊重任何比赛的项目,相信自有其道理在,专注玩RC不等于学不到东西,只是不专于气动一项,我也很讨厌那句"只在动力足,门板/石头/......也能飞"

网友:
没那么简单,还有说的。理一理回头再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