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遥控三改四通求助

楼主(2005-10-25):
本来不想打扰各位了,但是实在是有困难啊,首先我不怎么懂电子
好不容易历尽千辛完苦把元件补齐了,但是别说四通道不动了,现在是发射机开机就低电压报警,(我确定我的
电池
有电),怎么办啊,
补的元件有:
R38 100K
R39 10K
R40 510K
R41 1K
C34 222(2200P)
C35 102(1000P)
C36 104(0.1u)/473(0.047u)两只并联
C37 102(1000P)
D4 1N4148
主电位器 滑动10K
微调电位器 旋转10K
还拆掉家里现役电话一个,(取其滑动电位其)
各位帮帮我啊

网友A:
无米的孩子早当家--动手研究,值得鼓励。
可惜我没电路图,无法帮你看。

楼主:
 终于有人回帖了,感动啊,知足了。
谢谢啊

网友A:
有的发射机集成块本身就是四通道的,只是有一个或两个通道没有使用,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比较好改:找到这个通道的输出脚,参考其它通道的元件加上去就行了。否则难度就大了。
低电压报警说明有短路(或者有电流极大的回路),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说。
如果你能找到翼龙运动型的遥控器(它好象是四通道的),看一看它的电路与你的有无相似之处,一个厂生产的东西应该用的是同一种集成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低电压报警说明有短路(或者有电流极大的回路),
啊,我记下了,估计是某电阻用错了吧

网友B:
不要着急,慢慢看.在坛子里的本版四十几页有好几篇强帖是关于改翼龙四通道的.你多搜一搜.他们都是强人,你可以直接发短信找他们帮忙.实在不行还可以找个热心的高手帮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