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ESKY电直平衡翼的那根杆怎么去出来?

楼主(2005-10-25):
今天飞的时候被摔断了,想换一根上去!但始终拉不出来,不知是换连接的那个零件还是只是换杆就可以?

楼主:
是 EK1H-E004 这种型号 我已经拆了上面的主旋翼, 杆上的两个内六角固定的平稳翼配重块也取下来了,但杆还是从控制外盘里抽不出来,很紧,好象是被什么粘住的.或夹住的.是不是要把整个的主旋转头从主轴上取下来? 主旋转头又怎么取呢?

楼主:
知道了,需要拆两个小的内六角螺丝 就可以拔出来了.原来是从下往上 拧紧的.谢谢!daih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