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我看看,你们有无碰到这样的情况?

楼主(2005-10-26):
自从上次20米高空断电摔机后,表面上看看没有什么损失,但实际损失很大,我先后换了

1。 大浆
2。 机身
3。 主轴,横轴

换了以上东西后,发现机机飞起来总感觉动力不够,后来又换了

4。 电机
5。 电调

换后还是感觉动力不够,而且发现量螺距老是量不准,量好了的螺距,飞一次下来,再量总有偏差

还发现机头罩罩上后,飞机就飞不起来的现象。

最后终于找到原因,问题出在推螺距的那个舵机上,当调试时,因为大浆没有转,所以舵机可以

推出螺距,但当大浆转起来后,那个舵机工作有问题,推的螺距不到位,导致飞起来感觉无力,

最后那个舵机终于烧了,前天换了一个新的舵机后,问题解决。

但昨天又出现问题,换上的那个新的舵机,在飞了几次后,也出现问题,竟然也烧了,毫无反应

难道我的接收器供电电压有问题?因为舵机的齿没有扫,只是里面的管子烧了,这种问题真是头疼啊

新的舵机啊,如果我再换一个新的舵机上去,岂不是还要烧? 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A:
这个舵机质量太差了
另外你的桨距的传动部分是否过紧也是导致舵机烧毁的原因
正常的舵机是不会上去几下之后就烧掉舵机的

网友:
摔一次损失这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舵机质量太差了
另外你的桨距的传动部分是否过紧也是导致舵机烧毁的原因
正常的舵机是不会上去几下之后就烧掉舵机的

烧的2个舵机分别为GWS 9克的和雷虎C1016的舵机,今天回家试试HS的舵机。。。

我担心不是舵机的问题,感觉是接收器的问题,是不是摔了一下,接收器供电电压高了?

吃不准啊,这次摔机真是损失惨重。。。。

网友:
你还是要套上头罩看看会不会干涉螺距舵机
我的xl两个L臂会顶到鸡头罩,我把头罩挖了个大缺口才解决的问题

网友B:
tomye
感觉上接收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会不会第6通道的焊点有触碰。如果是电调的话,整体陀机就会报销了。还有烧掉的陀机在烧掉的前夕有无发热或吱吱响?
你可以量一下第6通道的正、负线端电压,有无偏高?

网友C:
你是某一个位置舵机总烧还是几个舵机随机的烧,如果是前者还是检查传动,如果是后者要检查电调,其实电调给舵机供电的,和接收机没关系,接收机那两排插针是的大并联,你把电源接在那个通道上都可以的,所以都是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同时给舵机供电,不是电调先给接收机供电,然后接收机给舵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mye
感觉上接收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会不会第6通道的焊点有触碰。如果是电调的话,整体陀机就会报销了。还有烧掉的陀机在烧掉的前夕有无发热或吱吱响?
你可以量一下第6通道的正、负线端电压,有无偏高?

对,有你说的问题,舵机总是发出滋滋的声音,我今天回家测一下电压,电压应该在多少范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某一个位置舵机总烧还是几个舵机随机的烧,如果是前者还是检查传动,如果是后者要检查电调,其实电调给舵机供电的,和接收机没关系,接收机那两排插针是的大并联,你把电源接在那个通道上都可以的,所以都是电 ...

应该算烧一个位置的舵机,就是推螺距的那个,传动应该挺顺畅的,我检查过,也应该不是电调的问题,因为电调也是新换的。。。

网友:
接收机是不处理电源的,电压是由电调提供的,所以如果电压不正常,那是电调输出不正常
依我的经验,电调的电压输出芯片是不会摔坏的,当然你可以查一下
正常输出在4.8~6V都行

网友:
舵机是直接从接收机取电,然后根据接收机的pwm控制信号进行控制
接收机和舵机之间没有能量控制关系

网友:
接收机当然是不会降电压的,如果在某一点位置发生短路、爬点或者信号线中插入高电压、电源中插入谐波,对陀机都是不利的。
想像一下,401开数码接普通陀机为什么会烧陀机呢?

网友D:
那就不是电压问题,用万用表也不能看控制信号,tomye兄要想办法找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是电压问题,用万用表也不能看控制信号,tomye兄要想办法找示波器了

示波器都出来了,搞大了

网友:
老正常的,好的万用表带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是电压问题,用万用表也不能看控制信号,tomye兄要想办法找示波器了

我现在怀疑是A字臂干涉,因为在调螺距的时候,控制螺距的舵机打到某个位置都会发出滋滋的声音,明显是吃力很重,可能就是A字臂或者其他地方在摔后有变形或损伤,毕竟从20多米高空摔下来的啊,受了很重的内伤了,我还怕是金属旋翼头有细微的变形,很那找到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E:
我的a臂和螺距连杆连接的地方经常和机身产生很大的摩擦(就是有螺距刻度的那个附近),最后把螺丝松了松就好了!

Tomye,周末我给你们表演四面悬停,哈!

网友F:
tom我量过了,电调自检完成后在接收机(或者在陀螺仪接尾舵机处)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是5.06V。

网友:
很合理:)
找不到固定输出4.8v的线稳,一般都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a臂和螺距连杆连接的地方经常和机身产生很大的摩擦(就是有螺距刻度的那个附近),最后把螺丝松了松就好了!

Tomye,周末我给你们表演四面悬停,哈!

不会吧,你已经会四面悬停了?才飞了2周不到吧,厉害的啊,周六过来给我们见识见识啊。。。

另外,周末我们会测试450TH和430LF的2个电机,看看到底哪个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tom我量过了,电调自检完成后在接收机(或者在陀螺仪接尾舵机处)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是5.06V。

老王,很不辛啊,昨天我检查后发现是接收器的问题,可能是第6通道的插口脱焊或者送了,现在是有时有反应有时无反应,先前以为烧掉的舵机其实没有烧,拆下来我也没试,昨天放到其他通道上一试是好的,真是倒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你已经会四面悬停了?才飞了2周不到吧,厉害的啊,周六过来给我们见识见识啊。。。

另外,周末我们会测试450TH和430LF的2个电机,看看到底哪个比较好。。。

我又要吃螃蟹了
来个硬碰硬的较量了
周末我把SE带过来看看430LF和450TH到底哪个好
现在给传的象神一样的450TH没有比较谁也不敢说到底哪个好
装同一台飞机上面亲身体验一下就知道了

430LF的电机我在家里飞悬停15分钟下来
整个电机的温度不超过40度
3D的动力也小试过一把
超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要吃螃蟹了
来个硬碰硬的较量了
周末我把SE带过来看看430LF和450TH到底哪个好
现在给传的象神一样的450TH没有比较谁也不敢说到底哪个好
装同一台飞机上面亲身体验一下就知道了

430LF的电机我在家 ...

不知道谁有红外线温控器,不行我带个温度计吧。。。

网友:
我又要吃螃蟹了
来个硬碰硬的较量了

hyf-lj版主真是为模友造福呀!
期待着你的测试报告。
测试中一定要注意心态平和、手法沉稳,安全返航是第一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要吃螃蟹了
来个硬碰硬的较量了
周末我把SE带过来看看430LF和450TH到底哪个好
现在给传的象神一样的450TH没有比较谁也不敢说到底哪个好
装同一台飞机上面亲身体验一下就知道了

430LF的电机我在家 ...

等待结果!!

网友G:
引用 楼主:

烧的2个舵机分别为GWS 9克的和雷虎C1016的舵机,今天回家试试HS的舵机。。。

我担心不是舵机的问题,感觉是接收器的问题,是不是摔了一下,接收器供电电压高了?

吃不准啊,这次摔机真是损失惨重。。。 ...

不回是电压提高了,还是传动件紧了的,西安有个厂卖舵机电路板,几块钱一块,还不错,我用过,你可以买几块回来把舵机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王,很不辛啊,昨天我检查后发现是接收器的问题,可能是第6通道的插口脱焊或者送了,现在是有时有反应有时无反应,先前以为烧掉的舵机其实没有烧,拆下来我也没试,昨天放到其他通道上一试是好的,真是倒 ...

焊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我们这里就缺红外测温器,等不到11月5日啦。。。

温度用手摸摸就行了,谁高谁低,没必要那么精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回是电压提高了,还是传动件紧了的,西安有个厂卖舵机电路板,几块钱一块,还不错,我用过,你可以买几块回来把舵机修好.

最后查出来是接收器受潮引起的故障,现在好像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查出来是接收器受潮引起的故障,现在好像好了。。。

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