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 KV1000的外转 3串锂电用9050-1060才是正道

楼主(2005-10-26):
我用3S-900MA/h电池 原来用1047吊机久了 电机座非常烫  平飞玩到10分钟以后再吊就有点咳嗽了 经过gxlzhdx大大指点今天早上改用9050吊了5分钟(300g的3d) 电机座温度可以接受了,外壳磁铁温度更低,哈!爽啊~

楼主:
什么外转

网友:
楼主说对了,我的ELE28040外转配GWS的0947桨,11。1V锂电,飞450克的3D机,一半多点油门就能吊机。一个电池飞下来,电机座只有温温的感觉。
如果用辉X的1047就比较热了,但拉力接近1000克。
还有辉X的桨比GWS的同型号的桨,耗电大多了。震动也大。拉力却差不多。也较容易断。
大家可以一起比较一下试试,还有外转电机的热量在电机底座上,转子在外面又有桨气流散热,一般不太热,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外转

ele的28030  今晚我进行了更全面的测试 900 11v 室内可以连续吊超过9分钟  就是桨小了吊机没那么稳定,太累神了.

网友:
呵呵,看来又的去买桨了。。我的28030被deepsea枪走了。。。等下去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嘻嘻,俺玩两天就给你!!!!

顺便问一下王子兄弟,你的电池吊那么久不会有问题吧,我的 VK 900mAh 我都没有超过5分钟就下来了,怕电池太快坏了啊

网友B:
什么样的9050和1060,那有得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9050和1060,那有得买?

是螺旋浆啊,你要我拿两支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嘻嘻,俺玩两天就给你!!!!

顺便问一下王子兄弟,你的电池吊那么久不会有问题吧,我的 VK 900mAh 我都没有超过5分钟就下来了,怕电池太快坏了啊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ele的电机我才用不久呢.的确吊到后面油门是越来越加大才行
应该以VK的品质 应该顶得80个循环吧 你的才吊得5分钟是不是飞机太重了?

网友:
普及外传子+9050,3S,油门一半也能吊小旋风,动力很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ele的电机我才用不久呢.的确吊到后面油门是越来越加大才行
应该以VK的品质 应该顶得80个循环吧 你的才吊得5分钟是不是飞机太重了?

我不敢飞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你娃娃简直是浪费电机,等哥哥星期天来教你

网友:
广西王子,你的无刷马达是哪个品牌?

网友:
广西王子,如果给空机重量400克的蝙蝠飞翼,选一款华迈的外传子,哪个合适?
星宇的蝙蝠原配动力是:380+5X4。5+1800mah 9。6V,高安的工程师说380+6X4+1600mah 11。1V飞的也不错。

楼主:
中间不是写了嘛  ele 2830
其实我看现在200块以上的外转直驱 效率应该都差不多得 银燕的2808 最轻巧才36g.我打算用在KT板飞机上面
  不过我更喜欢华迈的东西,看起来样子就很舒服,和AXI的外转简直就是2兄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间不是写了嘛  ele 2830
其实我看现在200块以上的外转直驱 效率应该都差不多得 银燕的2808 最轻巧才36g.我打算用在KT板飞机上面
  不过我更喜欢华迈的东西,看起来样子就很舒服,和AXI的外转简直就是2兄弟

呆呆,ELE的28克小外转你用过吗?效果怎样?天冷了,想弄个220克以内的小3D在家里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间不是写了嘛  ele 2830
其实我看现在200块以上的外转直驱 效率应该都差不多得 银燕的2808 最轻巧才36g.我打算用在KT板飞机上面
  不过我更喜欢华迈的东西,看起来样子就很舒服,和AXI的外转简直就是2兄弟

   HIMAX的2812-0850 在3DBatix里面很受好评啊,楼主买的是哪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呆呆,ELE的28克小外转你用过吗?效果怎样?天冷了,想弄个220克以内的小3D在家里飞。

没买过,应该和我以前玩的单CD直驱性能差不多 你打算做220g是太重了  对于这种小电机 整机190g以下才合适 电池就用2s 1000ma以下的吧 桨 GWS8040 我以前弄的那个可以连续吊6分钟,风小的时候在室外也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HIMAX的2812-0850 在3DBatix里面很受好评啊,楼主买的是哪一款?

你贴出来的这个是老款的了

我买的是2808-1080  45g款式和天马rc发的还有点出入.不过东西也是在他们那里要的

这个照片我在华迈网站找到,应该还是工厂刚出来样品的,商标都没贴.我手头拿到的实物比照片展示的还要漂亮多了,表面的材质看起来是有点磨砂再电镀的,是有点特别(天马rc展示的还是像粗坯的那种)黑色地方是珐琅漆,成品上面是贴有金色拉丝底纹的华迈商标,最爽的是背面那3个巨大的透气散热孔..这种工艺不是小厂能弄出来的.

网友:
华迈的电机就是好,耐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