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 700无刷套装 问题

楼主(2005-10-26):
ele 700无刷套装  这个  ELE网站上说11.1V下  可以达到  850克拉力    有使用过的朋友吗
说说实际的使用效果

网友:
那是测试数据,有很多前提条件,到你手里就往600多想吧..

网友A:
500克实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克实际一点

那  起不是 和 铃铛 拉力差不多啊

网友:
铃铛到500克的话,电机座也会很热的。

网友B:
我的1000套装 7.4 1047才400克 和标称的500多可差多了 但这和你用的桨有很大的关系 GWS的桨是低速桨效率不高 要用就用APC的电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ele 700无刷套装  这个  ELE网站上说11.1V下  可以达到  850克拉力    有使用过的朋友吗
说说实际的使用效果

ele的700无刷在11V下完全可以达到800克以上拉力,但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此电机的额定功率,还是换小点的桨,对电机有好处。

网友:
感觉1047超过500g的拉力就会出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桨?

网友:
ele700要达到850g的推力,绝对用小减速比+缩短电机寿命实现的

网友C:
个人感觉ele的拉力数据都是取极限状态下的  你要真的那么去操动力组  不是马达退磁就是电池过放 标850g的数据打5折来使用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ele的拉力数据都是取极限状态下的  你要真的那么去操动力组  不是马达退磁就是电池过放 标850g的数据打5折来使用就差不多了.

现在  模型数据也流行打折了   哎  ~~~~~~~很郁闷啊  就象是买鞋子  明明应该穿 42的   非要买个45的才 合适

网友:
我卖的动力不打折的,而且全部用电池实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000套装 7.4 1047才400克 和标称的500多可差多了 但这和你用的桨有很大的关系 GWS的桨是低速桨效率不高 要用就用APC的电桨

我那些桨的刚度很好的,高转速无问题做做广告

网友:
GWS的减速桨只能用于低转速的,因为比较软,优点是桨型比较准确,重量轻。

网友:
有一个问题就是:看上去一样,但未心就是GWS出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