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马达转子单线和双线问题

楼主(2005-10-26):
怎么看有刷马达转子是单线还是双线两者在性能上什么不同?我现在用的540 25T电机可否装17T的转子或更小T数的转子?

网友:
效果没大的区别

网友:
双线并绕跟单线不同的是允许通过的电流前者大于后者。由电流大小不同继而带来力矩、速度、发热不同等等问题。

一般出品电机出厂时是按一定功率设计好了的,你想改变其中的什么内容?对于25T转子改用17T这个问题,如果线径一样,转速会有提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
25T,改用17T是可以的,但关键是否你的电调支持这么大的电流不?

通常来说,17T的线要比25T的粗...也就是说电流会变大,转速变大.但同时扭力没25T大...

要通过次齿轮来搭配.以配合输出最大功率~!!

楼主:
是不是T数大的电机都比T数小的电机扭力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T数大的电机都比T数小的电机扭力大?

你的比较应该是在同一磁钢的前提下,才能做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