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来详细解释一下Futaba PCM1024 6EXHP

楼主(2005-10-26):
我关心的问题
1:功能与 SANWA RD6000 SPORT版六通道遥控器区别大不大?
2:使用什么样的接受机,目前最便宜的是什么型号?
3:六个通道都是比例的吗?
4:可以使用模拟器吗?
谢谢,小弟最近想购买一套设备,一直在 SANWA RD6000 SPORT版与Futaba PCM1024 6EXHP之间徘徊!

网友:
首先问一下,这是新品,有货吗?反正我问过一些经销商,都没有货。

其次回答你的部分问题,按照Futaba的产品宣传手册来看,6EXAP PCM1024和
6EXAP FM只是信号制式不同而已,其它一样,虽然声称在下面面板上加了一个油门cut,但原来FM的也可以啊,只不过是连拨两下左上角的开关就可以关车了。

6EXAP PCM1024标配接收机为R136HP,舵机S3001X4

网友:
Futaba 6通道系列产品繁多,想要细分其中差别也真够头大的!

网友:
当然选Futaba PCM1024 6EXHP
又可以玩模拟器,SANWA的好像不能玩

网友:
我都好想知道啊!俊丰有得卖!叫他来说两句就好了.

楼主:
我是在模型看见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大家看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854

网友:
3军模型那里 Futaba PCM1024 6EXHP电动版(独家超级推荐)价格是699(只有一个发射机),
俊丰模型全套是988,哪个更有价值?

网友A:
一个6通道接收机价格在400左右,再配上舵机,还是全套核算点。

网友:
模型说Futaba PCM1024 6EXHP发射机和RF136兼容,是否正确?

网友:
我觉得他自带的应该是R136HP,R136HP是PCM接收机。
RF136(好像是R136F)是FM接受机,可以用嘛?可以!但是还是强烈推荐pcm接受机。
有失控保护,抗干扰能力强。

要更权威的资料请去官方网站查询:http://www.futaba-rc.com/radios/futk58.html

网友:
我个人感觉RD6000的机能比FF6要好用。RD6000有3组油门,螺距曲线。5个点来调整,和FF9的很相似!遗憾的是他配的是FM的接受机(不爽)其内部功能要比FF6增值些。

网友(2005-12-18):
引用 网友A:
一个6通道接收机价格在400左右,再配上舵机,还是全套核算点。

我觉得也是.虽然没有舵机.988一发一收很不错.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天宇模型有售

网友:
求Futaba PCM1024 6EXHP中文说明书,谢谢

网友B:
Futaba PCM1024 6EXHP

这款是不是只有PCM模式 不支持PPM的么?

网友:
不要望文生义哈,这个是从说明书上摘下来的。支持PCM和PPM切换的

To select modulation:
1. Access the Model Select function in the programming mode (by pressing the MODE and
SELECT keys simultaneously and holding them down for one second). Use the DATA
INPUT lever to select the model memory you wish to modulation select.
2. Push SELECT key twice after seeing on the screen the model memory where you want to
set modulation, then you will see “PULS” on the screen.
3. To select PCM modulation, push the DATA INPUT lever up. The “PCM” is displayed. To
select PPM modulation, push the DATA INPUT lever down. The “PPM” is displayed.
4. To get the transmitter to operate in the new mode, switch transmitter power off and then on.
The small indicator will indicate the mode, either PPM or PCM.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taba PCM1024 6EXHP

这款是不是只有PCM模式 不支持PPM的么?

你去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说明书,并认清遥控器型号和接收机型号。
看似一模一样的机器可能在功能上有一些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