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MTA4变速

楼主(2005-10-26):
这车子各部分调得很好,惟独双速调整有困难-----内六角扳手死活拧不到调节螺钉!造成车子1级齿轮几乎跑到极速了才变速,给发动机造成很大负担。一气之下,拆了齿轮箱一探究竟!
齿轮箱总成

斜齿伞型桥齿,很不错,这种齿轮噪音很小,龇合好,若是全都使用这种齿轮就好了

变速轴,各齿轮做工质量不错,轴承也很好,唯一缺憾是初级齿轮和2级齿轮是塑料的

变速Hub,就这东西装反了,弄得我难以调整到螺丝!

这是变速后舌片打开的情形

变速Hub的内部构造

2级齿轮

初级齿轮,变速的秘密就在此,它中间是个单向轴承

正确安装好各部件,该组装了,原来齿轮上用白色的齿轮润滑脂,应是最好的,但手头没有,用Mobil的专用齿轮润滑脂也可

网友:
好!尤其是那张结构图!

楼主趁热打铁,再解读一下倒挡吧!

楼主:
齿轮箱已经组装好,安装到车上了,倒挡没问题,因此不做解读了。原理差不多的。

网友:
高,不过我的好象没装反.

网友:
齿轮润滑脂能否用凡士林代替。

网友(2006-07-28):
怎樣知道这东西装反了 ??

网友:
我反装过,发现老是上不了2档。

楼主:
To audi77:不是说反装就行了.对于变速,首先要看离合有没有装反?????????装反了就绝对变不了速;其次,没装反,就要自己调整,不是每台车刚买到时都是设定好的,需要自己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audi77:不是说反装就行了.对于变速,首先要看离合有没有装反?????????装反了就绝对变不了速;其次,没装反,就要自己调整,不是每台车刚买到时都是设定好的,需要自己调.

謝謝! 非常詳細的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