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DX请过来

楼主(2005-10-26):
各位DX,小弟日前入得一翼龙4通运动机,现在还没有试飞过,不过倒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二:
1.配件有一透明整流罩,上面既没有螺丝孔,也没有什么卡扣,就不知怎么装上机子的?
2.小弟发现尾尾与前翼不平行,感觉好像是碳素杆是歪的,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修正?
3. 小弟另购入一原装1000mah的电池,假如全充满电到外面试飞,可以飞多久呀?

网友:
整流罩修掉吸塑边,上部左右耳朵钻孔,套在前皮筋架上,绷皮筋的时候自然固定。上整流罩可以明显提高速度。
元培动力1000ma电池,你一直推着油门杆也不会觉得动力有多足,满油飞下来4~6分钟over
改无刷吧,好飞时间长,嗯价格高些

楼主:
哦,这样啊,那谢谢啦,小弟刚入门,想先练练先呀,但发现尾翼和前翼不平行呀,有角度,请问怎么解决?好像是主杆的问题

网友:
握住碳杆中段慢慢扭,一般都能纠正,不平行还真不能飞,很容易出事的.还是扭不过就在平尾安装座低的一侧垫KT板

网友A:
不用扭
扭也扭不正
松开机身上的尾管固定螺丝,拧正后,里面注胶,再上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扭
扭也扭不正
松开机身上的尾管固定螺丝,拧正后,里面注胶,再上螺丝

然后在上502

网友:
我的做法

如果水平尾翼不平,不要拧尾杆,我试过,但是拧不动。拆开固定的两颗螺丝,在偏低的那边的固定面上随便垫上点东西,然后上胶水,在拧紧固定螺丝,不行再调整掂的高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