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求问舰船的表面银色用什么颜料涂呀?

楼主(2005-10-26):
问题同题,小弟想问一下用什么涂,是不是要用买那个罐装的自喷漆呀?
我用漆油笔的话行不行呢,新入门,才买个提康德罗加和密苏里.

网友A:
首先你用词不准,舰船表面不是银色的,现代舰船以灰为主色,在加入其他色调而有所不同,刚开始学的话最好还是笔涂吧,美制舰船涂装偏灰,提康德罗加的说明书有误,不可全部照办,建议你用黑白涂料比对调制,可以自己体验到色差的变化也可以练习调漆的技巧

网友B:
是的是的.

网友C(2006-03-21):
是舰灰色,可以用喷漆,但田宫的喷漆好但是很贵.不可用笔涂(小零件可以)

网友A:
这种东西仁者见仁,大部分玩家都是从笔涂阶段开始的,基本技巧没有学会就用喷的,楼上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