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

楼主(2005-10-27):
我已有ff6一台。正在练
模拟器
,想买雷虎的机子,30,50都在考虑,新手,不知该怎样配机,请大家帮忙,最好再经济些的配置,最好把价格也告诉我,还有在北京去哪买合适。谢谢大家。

网友A:
30;50都可以,但是50的比较费油,新手练习旋停有写浪费,当然了要是你日后想从30升级到50的话,那还是一开始就买50的吧。陀螺建议你买伏特八的401性价比好。买机器可以去海陆空或是龙脉模型,价格都算公道。具体价格你可以打电话去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