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号机的自旋问题

楼主(2005-10-27):
帮朋友调36号机,开始还可以正常飞行,后来飞时不慎将尾部撞到桌子,检查了一下,没有损害.可是
以后飞行时会自旋,感觉陀螺仪锁不住尾,仔细观察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因对36号机不熟悉,不知怎么调节??
请熟悉的朋友指点12

网友:
是不是尾波箱的位置变化了,造成尾舵机连杆不够长,尾舵机打到头也不能使尾桨的桨距达到最大,于是就自旋啊。我的450曾经这样过,把尾波箱向机头的方向推了一点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尾轴有没问题
还有就是你的舵机的行程是不是有了变化

楼主:
检查了一下,原来是皮带传动的齿轮打滑,要拆开真麻烦!
36真它垃圾!!!!!!

网友:
哈哈,经常松动的,紧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是紧一下可以搞定的了。我也一直为这个问题发呆,这个是36号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齿轮,用的是软塑料做的。只要有撞击,这个齿轮一定坏,而且头痛的是,换这个齿轮得把飞机全部拆开。

网友A:
要怪自己炸机,不要怪飞机不好,呵呵

即使是亚拓,摔到尾巴的话照样是这样坏的,正常现象!

网友:
航模是一种对玩者的要求是较高的,要不怎么说”成人才完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怪自己炸机,不要怪飞机不好,呵呵

即使是亚拓,摔到尾巴的话照样是这样坏的,正常现象!

别说亚拓了,阿帕奇摔到尾巴都会坏,而且坏得更惨

网友:
HYF时谁的36号,哪个新模友?我是碗豆

网友:
就是,估計多是樓主炸機沒收油門才會這樣

其實很多人炸機傷亡比較大都是因為沒收油門.

网友:
呵,七楼一生出来就会玩飞机的?
还有兄弟说没有收油门,其实不是的,我几次都是收油门掉地上的,但是尾翼只要有被物体挡住,这个齿轮必坏,我没有说工厂好和坏这类的话,我只是针对这个齿轮的材质有些质疑,各位是不是一定认为国外的东西永远应该比国内的好?中国就不该发展了?笑话.

网友:
那我可比較幸運?炸二十多次
有倒炸有直插加上多多少少的炸機
尾齒沒出過事.

网友:
哦,那你是怎么炸的?太笼统了。说说炸的时候尾叶片的情况?有没有障碍物碰到?上张尾齿轮的图片来看看.呵呵,要是在草地上炸不碰到尾翼的话,那经我加固的这个齿轮已经比你的更不容易坏啊,哈哈。
上三个图,请指正.
1.损坏的两个齿轮
2.损坏两个齿轮之后的尾翼
3.更换后的齿轮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桌面\DSCF0509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桌面\DSCF051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桌面\DSCF0511

网友:
我调36的时候也有这问题~~~~后来检查了一下~~`结果是舵机线连接接收器那里的线断了~~焊接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说亚拓了,阿帕奇摔到尾巴都会坏,而且坏得更惨

说的好!!!!!!!!!!!

网友: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没有搞清事实前,不要随意讲“不是”。

网友(2005-12-15):
奇怪,我试过向后飞收不住,尾翼高速直接撞到瓷砖上,只是尾翼被刮花,至今仍在服役。

网友:
我这些罗丝打滑了,做成合金尾管松,有何好方法?

网友:
下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