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KV4600的电机带什么浆飞飞翼比较好~

楼主(2005-10-27):
  原来易飞配来的是什么型号的浆

网友:
不建议直驱,推力肯定有,但能耗太高,电流小不了,对电池和电机都是威胁。可以考虑搭配3寸和4寸桨用作直驱,或者选用小减速比的减速架搭配7-8寸桨已获得更高的效率。不过,速度会慢一点。

网友:
易飞原来的桨好象是4025或4030,KV4600的电机直驱小桨还是不合适,很多小桨的转速超过30000转会变形得很厉害,这样的电机除非改装在小涵道里来飞飞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机会试试我那个小桨,应该比GWS的硬朗很多。有3×2.5、3.5×2.5和4.5×3的,就是缺4寸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2516-251603/item_detail-0db2-88fe42459e205e8ee2d7a8bab4735adc.jhtm ...

试试看3和3.5的

楼主:
我是有打算到你那买些浆的

为什么我一从金华毕业分配回来就看到了有金华的在金华呆了4年都没看到过人玩模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易飞配来的是什么型号的浆

用2cell7.4驱4030,拉力300g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cell7.4驱4030,拉力300g左右

4600的电机用4寸桨电流小不了,要想安全,用3寸吧。

楼主:
配4025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4025可以吗?

我的科达b2040kv3200测试数据
4025        7.4v        8        >250g
4040        7.4v
4530        7.4v        10a        >280g
5030        7.4v        12a        >310g

做个参考把。

网友:
7.4V能在把电流控制在10A内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quote
用kv较低的电机或者用小桨,总之是降低负荷。
不过具体组合的话要看你打算飞什么和怎么飞。
2040 kv2800的内转子无刷,11v锂电,5030桨,可以用6a电流达到300多克的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