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双向调速器反转时可空中刹车吗?

楼主(2005-10-27):
用双向
调速器
反转时可空中刹车吗?

网友A:
刹车应该没问题,问题刹完车飞机怎么办,好的话惯性驱使其甩尾掉头,或都失速坠机。我更想知道用对称性好一些的桨,能否实现诸如调螺矩桨的反转倒推的效果!主要看电调的逆反速度和大电流反转的适应性。

网友B:
刹车完当然是螺旋下坠啦~
似乎此类机构可以用在使用降落伞降落的固定翼上~HOHO~忽然空中停下来,开伞~~~呵呵~做梦的~~~

网友C:
刹车过了头不就成倒车了吗!变成4D了啊!

网友D:
试试你就知道这个错误有多大

网友E:
有谁试过,说说看,如果真行的话,那玩4D机就容易多了!!!

网友A:
为什么用可调螺矩桨,设负螺矩倒吊着飞大家不认为那是巨大的错误呢?

楼主:
用反向 时可飞"倒飞剪草 ''这直升机做的动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