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无人机模型,请问怎样起动和是什么发动机了????

楼主(2005-10-27):
我是玩车的,不知道航模的
发动机
怎样启动,还有这个是什么发动机啊
???

网友A:
哦,对,俺没注意倒还有几片扰流片在螺旋桨下面...难不成是电启动的?想想有可能哦,上面顶着这么大个设备舱,以老美学生的财力和可以买到的零部件或设备看,倒不是难事

楼主:
电启动?那又要问下拉,航模的电启动是怎样的,有没有图或者网站啊多少钱啊.还有它的桨是多大的.拜托拉.

网友A:
目前航模还没有达到电自启动的水平,我的意思是,将小型启动电机容欲顶部设备舱内
你问这些问题,我敢肯定,你一次航模店都没去过,你要是去了,很多疑惑迎刃而解.:)

楼主:
启动后启动电机不就要跟着发动机一起转.是啊,我没玩过航模,我玩车的.所以在这里问清楚咯.看到这个模型看看DIY行不行咯.哈.

网友A:
兄弟,骑过自行车你就知道,逆时针蹬踏板,自行车加速,顺时针蹬踏板,自行车并没有减速.:)

网友B:
我看好像是个两冲程汽油机!

网友A:
当然是汽油机了

楼主:
桨有多大啊?

网友A:
又没个参照物,怎么知道这桨多大

网友C:
好象是喷气机吧?

网友D(2007-01-05):
99%都是拨螺旋桨启动
用手抓着飞机,,,在飞机螺旋桨的后面。。。然后,抓螺旋桨一点点。沿着螺旋桨所画的圆的切线拨
只要一下就可以啦
不过我见过电启动的(一般都是大飞机,发动机排气量很高的)
用电机。驱动一个飞轮,然后到达一个转速后,瞬间并入启动齿轮(类似汽车的)然后再分离
没有飞轮直接驱动很难启动,而且电机要功率很高,飞轮虽然重,但比起用大电机省事多了
当然摩托车那根本不考虑这事,,重点没事,,直接减速了拉曲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