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5-10-27):
古帆船上的帆和桅杆是如何连接的?帆通过什么把力传给桅杆或船体的哪里?请大家指教。谢谢谢谢!

网友:
哇....晒咸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古帆船上的帆和桅杆是如何连接的?帆通过什么把力传给桅杆或船体的哪里?请大家指教。谢谢谢谢!

古帆船的帆是固定在一根横竿(好象有个专业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上,横杆再固定在竖的桅杆上,桅杆又固定在甲板和龙骨上。风作用于帆的力也是按这个顺序再加上拉索传递给船体的。

网友:
现在的模型帆船就没有那么麻烦了:由于结构强度的提高,很简单的固定结构就可以完成力的传递。

网友:
关于帆船名字

大概叫“横桁”或“帆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