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问:模拟器如何分类的,兼问E-Sky ET104C PPM遥控器应配置何种模拟器?

楼主(2005-10-28):
菜鸟发问:
1)模拟器如何分类的?
2)E-Sky ET104C PPM遥控器应配置何种模拟器?
最好能系统解释。

谢谢!

网友A:
1、分专业的和普通的:普通的就是那些小电直出厂的时候有的是自带的,专业的就是给FUTABA、JR等大品牌遥控器专用的,效果不可比的
2、建议将其修改成可以使用专业模拟器的,如G2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专业的和普通的:普通的就是那些小电直出厂的时候有的是自带的,专业的就是给FUTABA、JR等大品牌遥控器专用的,效果不可比的
2、建议将其修改成可以使用专业模拟器的,如G2等

我想我用的是普通的咯,
刚问了经销商,
说我这遥控器配一根固化了的线就OK了,
要50左右,
本后卫因买的E-Sky缺陷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满意的解决,
对经销商的信任大打折扣,
在配置模拟器等方面一直犹豫,
还望高手指点!

楼主:
请问成都小财神:
下图是我的控制器和电脑外设接口,
关于我的E-Sky006模拟器的选配,
你有什么建议?
谢谢!

网友:
帮顶,我的也还没有接成.

楼主:
高手别保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