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了二桶甲醇一桶硝基甲WAN一箱分析醇.

楼主(2005-10-28):
二桶甲醇100斤一桶硝基甲烷50斤 一箱分析醇24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烧完.放时间长了会不会过期.
分析醇是今年6月份出厂的,但看起来怎么是淡黄色?是否正常?配完后也有一点淡黄色..

网友A:
楼主分析醇,是什么来的。

楼主:
从化工厂的化验室要的

网友A:
楼主所说分析醇是化学实验室所要用到级数还是一种化学物的名称?还望指教一下,我可是新人呀。

网友B:
楼主的硝基甲烷多少米买的?

楼主:
也是要的.不好意思

网友C:
天啊,要到那么多肖基,不发材了啊。

网友D:
不知道“分析醇”是什么物品。如果是分析纯的蓖麻油是无色或浅黄色都属正常。如果分析纯的甲醇则应该是无色透明的。他两配的油呈通透的浅黄色。

网友C:
分析纯是指通过化学分离等非物理直接获得方式得到的制剂,由于物理方式获得相对代价较低,而且产生的量大,所以价格便宜。
化学分离等方式则因产量小,工序复杂,所以价格较高
但化学方式获得的制剂纯度较高,无杂质,在配制燃料时可以无需过滤直接使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天呀!这么多分析纯!那是用来化学分析用的测量精度都在万分之一呢。纯度已经到99.9%以上了!太羡慕了。我买含运费500ml也要12块呢!它需要避光阴凉处储存。否则会氧化分解,颜色会泛淡淡黄色。我们玩模型用化学纯就行了。当然分析纯更好。但有点奢侈了!我是因为买不到化学纯。

网友G(2006-05-19):
分析纯就是99.9%的乙醇。

网友A(2006-06-27):
原帖由
foxchang
于 2006-5-19 19:16 发表
分析纯就是99.9%的乙醇。
说错了吧,应该是甲醇吧,乙醇调出来的油能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