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刚配了一套3d,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合适

楼主(2005-10-28):
在ele配了动力组,就是现在特价99.99元那种kv4600+1:4.66减速组+1047辉盛桨;另外在朋友那里订了两架一加一的板身3d.以前都是玩外转子,第一次搞这种减速组,不知道配置是否合适.趁着ele没发货大家帮我看看.准备上3串锂电,重120g,不知道合适不.
    以后3d和飞翼齐头并进啦!

网友A:
合适的,但是要看飞机的重量,如果玩1+1,要控制在300或者330克以下,超过这个就不好飞了。如果是350克或以上的话,建议做1米翼展的3DX KT板机,这样比较匹配。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适的,但是要看飞机的重量,如果玩1+1,要控制在300或者330克以下,超过这个就不好飞了。如果是350克或以上的话,建议做1米翼展的3DX KT板机,这样比较匹配。欢迎拍砖。

如果超重的话就改小电池,用7.4v的如何.先买成品的练练手,准备以后有充裕的时间时自己做.

网友:
用120g的电池飞起来不叫3D了 不过练习航线感觉一定会很好

网友:
电池可以用11伏1300mah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ele配了动力组,就是现在特价99.99元那种kv4600+1:4.66减速组+1047辉盛桨;另外在朋友那里订了两架一加一的板身3d.以前都是玩外转子,第一次搞这种减速组,不知道配置是否合适.趁着ele没发货大家帮我看看.准备上3串 ...

这个配置有点悬,11V电机恐怕受不了,建议11V下用KV4000左右,5。33减速比1047或9047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超重的话就改小电池,用7.4v的如何.先买成品的练练手,准备以后有充裕的时间时自己做.

若超重就更不能用7。4V了,若想从电池上减轻重量只有用小容量高倍率的11V锂电了,当然在飞机较轻(300克左右)的时候,用7。4V飞既轻松又经济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ele配了动力组,就是现在特价99.99元那种kv4600+1:4.66减速组+1047辉盛桨;另外在朋友那里订了两架一加一的板身3d.以前都是玩外转子,第一次搞这种减速组,不知道配置是否合适.趁着ele没发货大家帮我看看.准备上3串 ...

这个KV4600的内转子电机配ELE4.6:1的减速组,用7.4V锂电池组比较现实一些。用GWS的1047桨,大概可以有450克左右的连续动力。3D鸡起飞重量控制在350一下,全动力时需要10A以上的电流。锂电池建议用15C 1000-1200mAh或者10C1600mA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KV4600的内转子电机配ELE4.6:1的减速组,用7.4V锂电池组比较现实一些。用GWS的1047桨,大概可以有450克左右的连续动力。3D鸡起飞重量控制在350一下,全动力时需要10A以上的电流。锂电池建议用15C 1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用100g以内的电池才爽,呵呵,还有注意主翼和机身的补强,纤维胶带好,尾舵机一定要前移。副翼别用原配的绞链,用胶带交叉最好

我也有这个打算,等飞机到了装的时候一定再向你请教补强的细节.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看样子主要是电池太重了,我手头有7.4v2000mah的狂模的8c左右,还有就是雪园的11.1v1100mah标称10c那种比较轻,可以用吗?

网友:
上面的大虾们都回答的那么详细了,你最好还是再看一遍吧 ,飞是绝对没问题,看来经验真的是要自己付出代价的时候得到的才是最宝贵的.

网友D:
越玩越退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玩越退回去了

应该不算啦,以前玩辉盛普及外转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