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磁器 自制 使用

楼主(2005-10-28):
1找一个交流接触器铁芯和线圈
2旧收录机电源线
3按照插头孔距简单做一个插座沾在线圈骨架上

楼主:
4侧面
5沾一块与插头相宽长的有机玻璃
6沾好

楼主:
7这一面就是消磁用的,去掉骨架上二颗突出的电木
8电源插头用橡筋扎牢,整个消磁器再用几层塑料布包起来捆好
9成这个样子,面上最好再贴上几层封箱胶或纸皮增加耐磨

楼主:
10电源插头插入插座(未开电源)
11用于设备拿好(用于小东西消磁可以夹在台钳上)消磁器后打开电源,注意每次通电时间不要超过十秒,以免线圈发热烧毁。感觉线圈太热时凉后再使用
12在沾磁的机床或工件上来回抹几下,然后消磁器离开被消磁物50CM以上后迅速关断电源

楼主:
13沾磁的螺丝刀和卡尺
14沾磁的铣刀
15沾磁的螺丝刀可以把M8X20六角头螺栓吸起

网友A: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楼主:
16退磁的螺丝刀和卡尺
17退了磁的铣刀
18还可以加长一条接杆用来吸净旮旯里的铁骨头渣子

楼主:
如果你家的设备因为使用磁性百分表、或者DIY无刷电机搞得满屋子的东西是磁瘾的,完全可以用此消磁器解决

楼主:
要注意使用安全,不要打赤脚使用

楼主:
此例仅作一个扼要介绍
有条件无条件的都要想办法做一个屏蔽绝缘比这个更好的长期使用

楼主:
本例原线圈线径为φ0.21mm/3260匝
铁芯截面16X14
用电工纯铁做最好

网友B:
呵呵~~还是云浮 高!

网友C:
直接买个显象管消磁器吧,不贵的

网友D:
真不愧是孕妇! 没让大家失望!!射精!

网友E:
原帖由
铁皮
于 2005-10-29 17:25 发表
直接买个显象管消磁器吧,不贵的
同意,比上面的安全而且好看,我们这卖15--25块。

楼主:
原帖由
铁皮
于 2005-10-29 17:25 发表
直接买个显象管消磁器吧,不贵的
好主意,但:彩电轻微的地磁也会造成偏色。由于不需要很大的消磁交变磁场,专用来做外消磁器的线圈通过电流很小,故有些彩电消磁器不一定合适遭受强磁污染的大体积工具消磁使用,除非专门检测过该消磁器的空载电流大于0.5A以上才好用
本消磁器空载电流约0.6A
买废的接触器做才4元
有时间再把该东西做漂亮

网友F(2006-02-09):
把需要消磁的东西放到电脑显示器前面,然后进入显示器菜单选择消磁,反复多试几次。
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不错,,可以弄一个,,免得每次都要拿到朋友那消磁!

网友(2006-04-01):
不错,,可以弄一个,,

网友(2006-12-19):
老大,图片可那不到了, 请补上!

网友G:
怎么总是看不到图啊!!!

网友:
很有道理看不到图

网友:
我看到的是红X

楼主:
拿来扫地,铁渣子颗粒全收

网友(2007-04-06):
用电焊机也可,我在工厂里常用电焊机消磁,把电焊线在磁化物体上绕几圈,然后点几下电焊机就退磁了。

网友:
云浮在1楼画条龙又在18楼画之眼睛,写的很明白(空载电流大于0.5A)真的让我很佩服

这个哈哈,眼尖有时有好处,有时会出现误会,不用怀疑,线圈是用粗线绕过的,只不过没有很清楚说明,呵呵~云浮--注

网友(2007-05-18):
我手头上有这个线圈,先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总是看不到图啊!!!

俺白天上网也看不到图,偶然发现这个时间还可以,喜欢这里,所以没多长时间俺就成了猫头鹰了,白天迷迷忽忽,一到夜里精神就来了,都是工具惹的祸!!呵呵!

网友(2007-06-22):
是不是结了地线就不用消磁?如果是那我还是接地好

网友:
摩擦产生的磁,和地线没有关系

网友(2012-06-19):
看不明白

网友(2012-07-29):
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
奇怪了
昨天把一把四十年以上的三豐遊標卡尺拿去消磁
卡尺能被吸住
但怎麼消都消不掉?
其他的東西都消掉了
就卡尺沒辦法消磁
有人知道為什麼嗎?
我用的是磨床消磁機

网友(2012-10-11):
,非常感谢你的泡沫切割经验的分享

网友H:
又领教了一招

网友I(2020-04-14):
改直流应该充磁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