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同样大的电机,有刷和无刷做到极限,谁功率更大一些?

楼主(2005-10-28):
都说无刷的电机功率大,效率高。
虽然有刷的电机效率低点, 但好的有刷电机功率也是十分大的
好的房车用有刷电机能跑到100公里~   听说550的有刷也很轻易做到1KW

请问同样大的 电机  谁功率更大一些?
它们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2006-01-20):
兄弟

极限是没法定死的。所以这个比不出来。但是:实际工作中,我们还要考虑效率。。。。。。。。。

网友:
影响马达的因素有 :
槽极数搭配,磁通量,硅钢片外形,绕线参数(线径,圈数,绕法)…等
基本上,如果马达的转矩常数以及电阻(每一相)一样的话,特性就相近....

(^@@^)// 电直红猪侠

网友:
如果各方面都达到最佳匹配的话,考虑有刷电机效率较低,输出功率应该无刷的大一点。

网友:
这个是个好问题!!!
如果按绝对尺寸,和绝对材料来看,没有办法,必然是无刷的大.
如果是磁路完全1样的话,使用同样的高级材料,无刷因为没有换向器,同样的体积,无刷可以增加大概30%到40%的功率,毕竟转子和定子都长了这么多.
其实最恐怖的还有,无刷可以做外转,当尺寸1样的时候,不考虑负载的特性要求,那么外转的功率还比内转的高1个级别.
关于效率,这里要跟大家说明的,其实无刷的效率不比有刷的高多少,这个大家必须要认识的.
通常的540/380,最高效率可以到达80%以上,但是这个时候功率只有3-5W,而加强的效率会下降1些.
同样的,无刷效率好在是使用电子换向的,所以在大功率时候换向能量大的时候无刷效率才提升.但是绝对效率是都很接近的.
在大型的马达上面,有刷的记录也到98%,而无刷的就是99%.(已经是数十万瓦的东西了)
大型有刷上面有很复杂的磁路和换向机构,所以是没有火花的,运转也很好.
如果连上调速器的体积,那么目前的技术,还是无刷的功率大.
为什么车上面没有无刷的记录?因为很简单,车是不给无刷跑的.
如果是有刷的功率大,那么跑船的家伙为什么老是想无刷.

网友:
在现在条件下,比着没意思.........差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