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管问题

楼主(2005-10-29):
我想做个无刷电调,看了一些电调的原理图,上面的MOS驱动桥部分是3个N沟道和3个P沟道增强型MOS管,可是查了很多元件资料,都只有N沟道的,而没有P沟道的,P沟道的可以用N沟道的替换吗?
另外大家都用什么型号的功率管啊?
我是新手,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啊!

网友:
p型有的是呀  比如最常用的ir9打头都是,就是内阻大点,用、n型待p型的改驱动电路

楼主:
那电路怎么改阿?

网友A(2005-12-13):
请问能把电调的图发给我一份吗?我的幽香是hanggr@163.com。多谢了。

网友:
N 代 P 也不是那么方便的

否则,厂家也不会那么样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能把电调的图发给我一份吗?我的幽香是hanggr@163.com。多谢了。

就是在P型管前加一极反相电路就可以了,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