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15元做了个两节锂电的平衡充

楼主(2005-10-29):
实测充电电流750MA,充满自停,很好用,有个二极管没画上,在直流输入回路里串个1N4007就可以,防止停电时回放。

网友:
锂电池板哪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7元一个的手机锂电充电器,虽然买回来用了一次就坏了一个。但另一个用得很好。可以做平衡充,就是慢点,一个一个换

那个手机里的不好用电流太小了,这种板子本来就是两节锂电里的,可过2-3A的电流,带保护,很好用,那些卖旧锂电的都有这板子,3-4元一块(东明电子)也卖过。

网友:
这也算行!
  我做的可以冲一节,两节,三节,四节,五节!充满自停!我现在就是用我自己做的。还是松下的方案!可以自己选择充电电流。

网友:
俺倒~这是啥?没见过。。那个板子可以平衡充?

网友B:
那东西应该叫电池保护板,用这充电很容易过充的.楼主你量一下充好的截止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东西应该叫电池保护板,用这充电很容易过充的.楼主你量一下充好的截止电压就知道了.

我用它一年多了,这是又做的几个,几个朋友在用。我测了很多次才贴上来的,4。1V截止,我不会拿我的锂电开玩笑,装一个试试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东西应该叫电池保护板,用这充电很容易过充的.楼主你量一下充好的截止电压就知道了.

的确是!!
我就是用这种版做的平衡冲,如果输入电压高于12v的化(我用18v),会把正极的那块锂电冲胖!!试几次拉!!

网友:
呵呵

直接用3个单节充电器给每节电池单独充电是不是比较保险?

网友:

实测充电电流750MA,充满自停,很好用。
--------------------
用你的这个“东东”接在有刷电调和锂电池之间,检测锂电池的电压变化,在电压低于9V时切断电流或者减少电流是否可以?

网友:
没用的这种保护板有过流保护,一推油门就断电了.

网友:
楼主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板子啊???
在哪里能买到啊???最主要的是叫什么名,或者型号????
感觉好小啊

楼主:
这是二节锂电里面的保护板,我是在卖锂电的柜台上买的,老板说放电流最大可到5A,我是用来充电的,放电对我来说没用,说是用12V的电源充电,可我的开关电源空载测是14V,我一直这样用,这东西关键是电压充到了会不会断开,头一次用一定要看好,我测的是在快满时,它会到4。3V断开,电池电压会降一点,它又会充一下,这样返复几次就不再充了,这时用电流表测直流输入回路电流为零。这板子还是值的,单上面的两个贴片低阻MOS管也值几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