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楼主(2005-10-29):
那位模友飞过华科X36#原配无刷,它的动力如何,请指导.多谢...

网友A:
B2040电机太热了,不建议你用在电直上!建议你买450TH电机好盈的电调,再配亚托的13T齿轮来飞36#这样配最好,以后还可以那他们来飞亚托450不浪费。

网友B:
450TH是什么牌子啊?要用 多大的电调啊?

楼主:
就是448元那种.

楼主:
错了,不是448, 应是488元台湾冰峰那种.